链排炉三菱FR-E54-2.2K-CHT变频

楼主(2013-03-17):
喷雾塔链排炉三菱FR-E54-2.2K-CHT变频,用5K和2K的电位器为什么调不了频率,P79设置了2    P73设置了0    端子10  2   5   只接了5 和2     是什么问题为什么用电位器调不了频率呢?请各位高手指点指点,在此感谢了

网友A:
根据说明书,你还得接10,10是提供电压的端子,否则没有电压。而且要根据说明书进行跳线并正确设定好参数。下图4-2就是跳线开关!

楼主:
对:原创军团--恒温区奋斗关于根据说明书,你还得接10,10是提供电压的端子,否则没有电压。而且要根据说明书进行跳线并正确设定好参数。下图4-2就是跳线开关!内容的回复:

他就是没有接端子10   去年开机的时候都可以用电位器调频率,今年开机的时候电位器就调不到频率,它有手动和自动,手动就是用电位器调频率而自动就是电热偶温制表控制

网友B:
电位器需按上图接入,才可正常工作否则没有0-10V电压输入。跳线搞错会损坏外围元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