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分享之研华工控机故障与处理

楼主(2013-03-17):
一、打开计算机电源而计算机没有反应:

    1、查看电源插座是否有电并与计算机正常连接;
、检查计算机电源是否能正常工作(开机后电源风扇是否转动),显示器是否与主机连接正常;
、打开机箱盖查看电源是否与计算机底板或主板连接正常,底板与主板接插处是否松动,开机底板或主板是否上电,ATX电源是否接线有误;
、拔掉内存条开机是否报警;
、更换CPU或主板。

楼主:
二、加电后底板上的电源指示灯,亮一下就灭了,无法加电?

    首先看是否机箱内有螺丝等异物,导致短路。其次察看有关电源线是否接反,导致对地短路。再次利用替换法,更换电源、主板、底板等设备。

楼主:
三、工控机加电后,电源工作正常,主板没有任何反映?

    首先去掉外围的插卡及所连的设备,看能否启动?如果不能,可去掉内存,看是否报警?然后检查CPU的工作,是否正常?最后替换主板,检查主板是否正常。

楼主:
四、开机后听见主板自检声但显示器上没有任何显示:

    1、检查显示器是否与主机连接正常;
、另外插一块显示卡查看是否能正常显示;
、清除CMOS(可能设置有错误)或者更换BIOS
 更换CPU板(主板集成显卡)或显示器。

楼主:
五、开机后报警显示器上没有任何显示:

    1、打开机箱盖查看内存条是否安装或者松动;
、拔掉内存条开机后报警声是否相同;
、清除COMS(可能设置有错误)或者更换BIOS
、更换显示卡或外插一块显示卡(主板集成显卡);
、一般长音为内存条的故障;连续短音分为两种:一种是显卡报警另一种是BIOS报警;能进入系统但有间隔的短音,在主板BIOS下有一项CPU温度报警设置,当CPU温度到达设置时主板会发出有间隔的短音报警。
 开机报警听报警的声音分析如下:

楼主:
Award BIOS

——- 系统正常启动
——- 常规错误
1——-RAM 或主板出错
2——- 显示器或显卡错误
3——- 键盘控制器错误
9——- 主板 Flash RAM  EPROM 错误,即 BIOS 损坏

不间断长鸣——-内存条未插紧或内存损坏

重复短鸣——- 电源损坏

楼主:
AMI BIOS

    1——- 内存刷新失败
——- 内存 ECC 校检错误
——-系统基本内存,即第一个 64KB ,检查失败
——- 系统时钟出错
——- CPU 错误
——- 键盘控制器错误
——- 系统实模式错误,不能切换到保护模式
——- 显示内存错误
——- ROM BIOS 校检错误
3——- 内存校检错误
8——- 显示器或显卡错误

楼主:
 Phoenix BIOS

短:系统启动正常
11短:系统加点自检初始化失败
12短:主板错误
13短:CMOS或电池错误
14短:ROM BIOS效验失败
21短:系统时钟错误
22短:DMA初始化失败
23短:DMA页寄存器错误
31短:RAM刷新错误
32短:基本内存错误
41短:基本内存地址线错误
42短:基本内存效验错误
43短:EISA时序器错误
44短:EASA NMI口错误
12短到244短(即所有开始为2短的声音的组合):基本内存错误
11短:从DMA寄存器错误
12短:主DMA寄存器错误
13短:主中断处理寄存器错误
14短:从中断处理寄存器错误
24短:键盘控制器错误
34短:显示卡内存错误
42短:显示错误
43短:未发现显示只读存储器
21短:时钟错误
22短:关机错误
23短:A20门错误
24短:保护模式中断错误
31短:内存错误
33短:时钟2错误
34短:实时钟错误
41短:串行口错误
42短:并行口错误
43短:数字协处理器错误

楼主:
 兼容BIOS

    1短:系统正常
短:系统加电自检(POST)失败
长:电源错误,如果无显示,则为显示卡错误
1短:主板错误
2短:显卡错误
11短:电源错误
1短:键盘错误

楼主:
六、开机后主板不能自检成功:

    1、按“Del”键重新设置CMOS或者清除CMOS
、更换内存条;
、重新刷新BIOS或者更换相同BIOS芯片。

楼主:
七、开机后主板能正常工作,BIOS检测到键盘部分,报告键盘出错?

    首先看是否键盘锁锁定,解除键盘锁。如果不是,检测主板同底板的连线及键盘、鼠标是否连接正确。

楼主:
八、开机后其他部分工作正常,软驱的读盘灯一直常亮软驱不能使用?

    应是软驱数据线接反。

楼主:
九、工控机装硬盘以前可以启动,安装硬盘后发现不能启动?

    请首先检查硬盘数据线是否接反。

楼主:
十、鼠标、键盘均不能使用?

检查是否接有键盘鼠标一分二转接头,若有就将键盘、鼠标反接使用。

楼主:
十一、开机后主板自检成功但无法从硬盘引导系统:

    1 “Del”键进入CMOS硬盘参数设置和引导顺序是否正确;
、用光驱或软驱引导后,查看硬盘是否有引导系统或硬盘是否正常分区并已经激活引导分区;
、使用FDISK/MBR命令。

楼主:
十二、开机后内存自检与实际容量不符:

    1、查看主板显存(主板集成显卡)是否与主板内存共享,这样会从内存里分掉一部分作为显存;
、查看内存是否为小颗粒内存(即内存上每颗芯片容量小于16M,如128M内存因该有8颗芯片),因为部分老芯片不支持大颗粒内存,插上后只显示一半容量;
、有极少一部分主板使用了比较特殊的CPU,占用部分内存作为指令解码器,用于CPU指令集转换,因而造成内存容量不符。

楼主:
十三、开机后不能完全进入系统就死机或者出现蓝屏:

    1、查看系统资源是否有冲突;
BIOS设置是否有错误;
、更换内存条;
 对硬盘重新进行分区格式化安装操作系统。

楼主:
十四、工控机在公司测试正常,到客户那儿开机刚进入系统就没有显示,显示器信号灯不停闪烁?

    一般为分辨率或刷新率设置过高,造成客户的显示器不能显示,进入安全模式从新设置即可。

楼主:
十五、进入系统后找不到PS/2鼠标:

    1 查看是否使用了一转二的转接头并正常连接,有时需要键盘和鼠标交换一下插头;
、按“Del”键进入CMOS查看PS/2选项是否打开;
、查看是否占用了PS/2鼠标所使用的IRQ(一般BIOSPS/2鼠标分配的IRQ12);
、是否已经加载了鼠标驱动(主要是NT操作系统,在安装系统时若没有加载鼠标驱动,以后就不能驱动鼠标);
、更换另外一个鼠标。

楼主:
十六、windows系统在运行过程中死机或者蓝屏:

    1、是否安装了新的设备造成系统资源冲突;
、是否安装了错误的或者过期的驱动程序;
 查看系统中是否感染病毒;
cpu风扇是否还在正常转动;
、系统文件或者应用程序以及磁盘是否受损;
、查看是否因为内存不兼容或者内存有问题。

楼主:
十七、无法正确安装设备驱动程序:

    1 查看驱动程序是否是最新并且支持该操作系统;
、驱动程序是否需要该操作系统的补丁程序的支持;
、其它设备占用的资源是否和需要驱动的设备占用的资源有冲突;
、若是外围设备,换一个插槽并重装驱动;
、更换设备并重装驱动程序。

楼主:
十八、ATX电源无法实现完全关机:

    1BIOS下是否打开ACPI选项;
 安装系统时是否打开ACPI选项或系统是否支持高级电源管理;
 部分主板在连接ATX接线时必须接上标有GND引脚(如PEAK-639VL2)。

楼主:
十九、工控机启动时间超长(ESP WIN98:

    1、将系统启动文件的自启动项关闭;
 运行SCANDISK对磁盘全面检查——-是否有坏道;
、运行磁盘碎片整理程序消除碎片;
 运行磁盘清理程序——消除垃圾文件;
 可能与安装网卡有关:要调整网络设置;
 可能染病毒:杀。

楼主:
二十、由于软件安装失当造成*.vxd丢失,严重的致使无法进入系统:

    1、开机记下丢失的文件及路径;
、用WIN98启动盘引导启动电脑;
、键入EXT,回车在提示:PLEASE  ENTER THE PATH TO THE WINDOWS CABFILE后输入WON98压缩包所在完整路径,回车;
、以后的 步骤根据电脑提示输入记下的文件名。

楼主:
二十一、本地打印机不能网络打印:

    1、检查网线、网络配置是否正确,能否与网络正常连接;
、检查计算机打印设置中的打印机是否与共享打印机相匹配;
、察看打印机是否工作正常。

网友A:
经典啊  楼主真是出乎人的意料   建议授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