避雷针的制作安装

楼主(2013-03-17):
     避雷针装置安装应分为普通避雷针和独立避雷针,普通避雷针是架设在建筑物或构筑物之上,独立避雷针则需要先埋设安装专用的杆塔(如水泥电杆、铁塔等),再架设避雷针。避雷针应安装稳定牢固,如果避雷针支架、杆塔较高,应考虑装设拉线(3根),以增加避雷针的稳定性。
    避雷针一般由φ25镀锌圆钢制成,也可用直径φ40、管壁厚3 mm及以上的镀锌钢管制做,针长一般取2 m,上端加工成尖状。避雷针的引下线采用明敷,可用φ8镀锌圆钢或镀锌扁钢,其截面积应不小于48 mm2,厚度4 mm;暗装或烟囱上的引下线应采用φ12镀锌圆钢,注意在引下线弯曲处应加工成圆弧状,不得有直角弯。装设在烟囱、水塔上的避雷针引下线,如果采用镀锌扁钢,其截面应不小于100 mm2,厚度4mm。
    避雷针应单独设置接地极,不能与设备的接地保护及工作接地装置等相连接,且接地电阻不得大于10 Ω。避雷针与被保护设备、建筑的空间距离应在5 m以上。
    避雷针的接闪器、引下线和接地极的相互连接处应采取焊接工艺,并在焊接处涂以防腐漆。为了检测接地电阻和检查引下线的连接情况,或供等电位连接用,应在各引下线距室外地坪0.3~1.8 m之间设置断接卡子。当利用柱内钢筋作引下线时,应在每根引下线上与距地面大于或等于0.3 m处设接地连接板。
    在发生雷击放电瞬时,接闪器、引下线和接地极(网)上的瞬时电位很高,对人身有很大危险,在接地极(网)及附近区域内还会形成较大的跨步电压。因此,接地极(网)应埋设在很少有人通过的地方,距建筑物应在3 m以外。为了防止雷电流流经引下线时产生的高电压会对附近金属物或线路形成反击,还要求引下线与金属物或线路等之间具有一定的安全距离。但在利用建筑物的钢结构或柱内钢筋体作为接地引下线时,由于整个建筑物已构成一个等电位“网笼”体,其距离可不受此要求限制。
    半导体少长针消雷装置一般都是由生产厂家提供的成套产品,所以,在施工现场需要进行拆箱检查验收,在楼顶安装位置制作安装基础,预埋安装螺栓,然后再进行组装、吊装,找正固定和补漆等工作。
    此外,还应注意不应在35 kV以下电压等级的电气设备构架上安装架设避雷针,因为这一电压等级电气设备的绝缘强度较低,以免雷击高压放电时产生的高电压造成设备损坏。

网友A:
还没弄过避雷针,学习了。

网友B:
     避雷针其实就是引雷的玩意,一定要计算清楚保护角,然后接到电阻一定要合格,否则不是避雷,而是引雷入室,那损失就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