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前为什么要加入电抗器及电抗器分类和功能

楼主(2013-03-17):
  变压器容量大于变频器十倍以上或变压器容量大于600KVA以上需加装进线电抗器;直流电抗器为改善功率因素用;出线电抗器为保护电机和变频器(出线过长)降低干扰之用.

    变频器用到的电抗器有3种:进线电抗器、出线电抗器、直流电抗器。

    1、进线电抗器主要作用是抑制进线电源的网侧谐波,增大进线电源主回路的短路阻抗。据此灵活考虑是否使用。

    2、出线电抗器主要作用是平衡出线电缆的分布容性负载,增大出线主回路的短路阻抗。并能抑制变频器输出的谐波,起到减小变频器噪声的作用。两台以上变频器并联运行时,还起到限制换相环流和负荷平衡的作用。前者考虑电缆的长度而确定是否使用,后者则必须使用。

    3、直流电抗器主要用于公共直流母线型的交-直-交变频传动系统中。如果公共整流器的电流数学模型为感性负载,则必须使用;如果是容性负载,则可以不用。不管哪种情况,使用直流电抗器都能起到抑制直流电流波动的作用。

    其功能和作用如下:

    降低主电源谐波、浪涌和峰值电流;

    提高低频传导抗干扰性;

    保护驱动机构的电力电子元件;

    提高功率因数;

    防止主电源的电压尖脉冲引起的跳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