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控机和普通电脑的区别

楼主(2013-03-17):
在现代控制中,工控机人使用越来越广,可以遍布各个工控领域。有些工控机和一些具有特殊功能的板卡相结合使用,有些只是完成一普通电脑一样的功能,完全可以用普通电脑来实现它的功能,可为什么我们要采用工控机而不用普通电脑呢在有些可以互换的场合?其实简单说,普通的的家用或办公电脑是民用级的,而工控机是工业级的,它在结构其它方面是有特别要求的。

从外观上看,普通电脑多数是开放的,表现上有较多散热孔,只有一个电源风扇向机箱外吹风以来散热。而工控机机箱(以标准19英寸为例)则是全封闭的,重量上要比普通电脑机箱重好多,说明它用的板材是较厚,较厚的因为更结实,里面不仅仅有一个电源用的风扇,还有一个用来保持,机箱内正压强的风量更更大的内吹风扇。这样外型结构可以防尘(在有关文章里我做过说明),同时还可屏蔽电磁等对内部的干扰。

从电源来说,正规工控机电源和普通电源是不一样的,它里面采用的电阻电容和线圈等抗冲击抗干扰要比普通家用的高出几级。带载容量也大很多,在一次工作上的小事可以说明问题,在我原来的办公室里我同时用办公电脑工作,一边开着一台工控机在进行程序试实验,我相邻的就是机械技术人员的办公室,里面也有好多办公电脑,这些电脑也在工作,当时我们的机房没有装稳压装置。当我正在我的工控机前试验搅拌站控制程序时,从隔壁传来一阵嘘声和一阵骚动,原来是供电出现了电压波动,而使所有的办公电脑重启,有些人做了一半的工作没保存在叹息。我一看我办室办公电脑也重启了,而我面前的工控机确在依然正常工作。可见工控机的抗电源波动的能力还是比较强的,我拆开这两种电源才现,同样带载能力下的工控机电源里有更大的电感线圈。

从里面结构上看也有明显不同,普通电脑一般只有一个主板,上面有CPU插槽,内存槽等标准配置部件,其它的如独立显卡等则插在主板上的扩展槽上,现在多为PCI插槽,工控机则不同,它有一个较大的母板,也叫无源底板,这块板子上并没有多少集成电路,只有较多的扩展槽,带有CPU的主板要插在这个母板上特殊的插槽里,其它的扩展板也要插在母板上,而不是主板上。这样的好处是有了母板可以更好屏幕掉外界的干扰,因为工控机工作的场合有时比较恶劣,干扰比较多,这样就可以使主析更可靠的工作,同时大的母板更也更容易扩展别的插件。这样设计人员在开发系统时可以有更多的选择,而不用考虑是否有空间放下。

工控机还有其它方面的优点,比如光驱是如何防振的,怎么样做的老化都有不同的地方,这里就为一一细说了。

楼主:
工控机与PLC、普通电脑的区别

工控机与PLC的区别并不在于长得什么样子,也不在于使用的工作环境,而在于它们的功能。它就发展来说,它们来自不同的途径,PLC来源以继电器为特征的电气逻辑控制,工控机来源于计算机。早期PLC只能用于进行逻辑运算,现在功能越来越强大了,但总体来说,还是适合于进行以顺序控制为主的自动化工程中,如流程工业。工控机作为控制设备,主用于以过程控制为主的自动化工程,如化工工业。工控机作为上位机人界面,认为只相当一台PC,与控制功能没什么关关系。

另摘录:电脑工控机,跟平时的PC有什么区别呢

工控机(Industrial Personal Computer—IPC)是一种加固的增强型个人计算机,它可以作为一个工业控制器在工业环境中可靠运行。早在80年代初期,美国AD公司就推出了类似IPCMAC-150工控机,随后美国IBM公司正式推出工业个人计算机IBM7532。由于IPC的性能可靠、软件丰富、价格低廉,而在工控机中异军突起,后来居上,应用日趋广泛。目前,IPC已被广泛应用于通讯、工业控制现场、路桥收费、医疗、环保及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

IPC的技术特点:

1、采用符合“EIA”标准的全钢化工业机箱,增强了抗电磁干扰能力。

2、采用总线结构和模块化设计技术。CPU及各功能模块皆使用插板式结构,并带有压杆软锁定,提高了抗冲击、抗振动能力。

3、机箱内装有双风扇,正压对流排风,并装有滤尘网用以防尘。

4、配有高度可靠的工业电源,并有过压、过流保护。

5、电源及键盘均带有电子锁开关,可防止非法开、关和非法键盘输入。

6、具有自诊断功能。

7、可视需要选配I/O模板。

8、设有看门狗定时器,在因故障死机时,无需人的干预而自动复位。

9、开放性好,兼容性好,吸收了PC机的全部功能,可直接运行PC机的各种应用软件。

10、可配置实时操作系统,便于多任务的调度和运行。

11、可采用无源母板(底板),方便系统升级。

IPC的主要结构:

1、全钢机箱

IPC的全钢机箱是按标准设计的,抗冲击、抗振动、抗电磁干扰,内部可安装同PC-bus兼容的无源底板。

2、无源底板

无源底板的插槽由ISAPCI总线的多个插槽组成,ISAPCI插槽的数量和位置根据需要有一定选择,该板为四层结构,中间两层分别为地层和电源层,这种结构方式可以减弱板上逻辑信号的相互干扰和降低电源阻抗。底板可插接各种板卡,包括CPU卡、显示卡、控制卡、I/O卡等。

3、工业电源

AT开关电源,平均无故障运行时间达到250000小时。

4CPU

IPCCPU卡有多种,根据尺寸可分为长卡和半长卡,根据处理器可分为386486586PIIPIII主板,用户可视自己的需要任意选配。其主要特点是:工作温度0-600C;装有看门狗计时器;低功耗,最大时为5V/2.5A

5、其他配件:

IPC的其他配件基本上都与PC机兼容,主要有CPU、内存、显卡、硬盘、软驱、键盘、鼠标、光驱、显示器等。

网友A:
还是有区别的;

一般工业控制都是选择工控机;比较稳定,可靠,对外界环境要求比较高的还是选择工控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