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 OVERLOAD故障,换了第三个变频器还是一样

楼主(2013-03-17):
塑料挤出机,一台550 37KW,一台喂料510 1.5KW,都由四门子300PLC发送模拟量信号给两个变频器分别控制转速。

到客户用了3天后1.5KW的变频器报故障F0002,DC OVERLOAD,电话400,检查故障时直流电压880V,出厂调试按照440VAC,实际工厂470V,整个过程中550 37KW变频器工作一切正常。

客户出现问题后换了一台一样的ACS510 1.5KW,一样的,报同样故障,脱开电机线,也报故障,后期上电就报DC OVERLOAD了,于是我方重新配置了进线电抗器和ACS550 1.5KW,结果还是报故障,实在是无语。

喂料机构简单,无抱闸,负载小,惯性可以忽略,加减速时间也调整过,没有效果,无制动电阻,和37KW变频器、开关电源、UPS模块安装在一个区域内……目前无法解决故障。

在此向各位大虾求解,望各位帮小弟研究解决方案……

马上就要去现场了…………

网友A:
      你这个是进线电源电压高了,人家要求是440V的,你进线电压470了。然后或许是1.5KW的直流回路的检测出问题了,最好是现场测试下直流母线的实际电压是多少。因为37KW和1.5KW的变频器内部的--电解电容和均压电阻不一样,所以37KW出问题,而1.5KW出问题,也有可能的!按理说440V的进线电压,直流母线上的电压应该是600左右,你880不对了。

网友B:
你们电机是多大的,是否有检测过电机!

网友C:
你们老板有钱,使劲换吧。。。。。客户经常是这样,花几千元买变频器不心疼,让他花几千元帮他处理问题,让他一劳永逸。。他就舍不得。。。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这个是进线电源电压高了,人家要求是440V的,你进线电压470了。然后或许是1.5KW的直流回路的检测出问题了,最好是现场测试下直流母线的实际电压是多少。因为37KW和1.5KW的变频器内部的--电解电容和均压电阻不一样,所以37KW出问题,而1.5KW出问题,也有可能的!按理说440V的进线电压,直流母线上的电压应该是600左右,你880不对了。

现场还有大量的ABB510,也就只有我这一台有问题……880V是故障的直流电压记录,实际情况确实需要测量一下

楼主:
对:纵橫-发现关于你们电机是多大的,是否有检测过电机!内容的回复:

电机是1.1KW的,440V,客户量过电阻说正常,具体没有说多少欧,应该在7欧左右吧。可是脱开电机的时候还是会报这个故障,很让人无法理解

楼主:
各位大侠,是否会因为周边的环境造成不良影响么

网友C:
470V???工厂电压会这么高么??先找个电压正常的地方试一试。。。

楼主:
对:通讯网-原创军团关于470V???工厂电压会这么高么??先找个电压正常的地方试一试。。。内容的回复:

ABB 510和550对输入电压的范围是380V~480V,而且一个柜子一大一小,大的变频器正常,小的不正常,我认为输入电压的影响可能性较小……

网友E:
引用 网友C:
470V???工厂电压会这么高么??先找个电压正常的地方试一试。。。

请问F002是什么故障啊?37KW和1.5KW的的输入电源都一样吗?如果一样,应该不是电源的问题,还有你检查一下其他变频器的母线电压多少?是不是你这台变频器电脑板显示电压没校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网友C 的回复内容:470V???工厂电压会这么高么??先找个电压正常的地方试一试。。。请问F002是什么故障啊?37KW和1.5KW的的输入电源都一样吗?如果一样,应该不是电源的问题,还有你检查一下其他变频器的母线电压多少?是不是你这台变频器电脑板显示电压没校准啊?

F0002 DC OVERLOAD,直流超压,37KW和1.5KW的输入电源都一样,最后一次测量输入电压468V,其他变频器的母线电压还没有测过……1.5KW的变频器已经换了第3个了……同样的故障

网友G:
两个字:谐波

为了凑够10个字,汗~!

网友H:
参见ACS550说明书。。。。。。第15页 拆除相关螺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