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维修及故障诊断 新技术实现发动机快速维修
cqu_rockwell-------------王者之师

楼主(2013-03-17):
三菱PLC维修及故障诊断 新技术实现发动机快速维修

 三菱PLC维修:

  检验方式:翻开机检查,发现电源烧坏,整流桥后滤波电解电容已炸开,保险丝烧得发黑,用万用表检查,炸开地滤波电容已短路。保险丝开路,一一查其它元件未发明有烧坏。改换保险丝和滤波电解电容后通电,测各组电源都已畸形,装好整台机,通电后电源指示灯亮,将输入点与公共端短路,输入点灯亮,输出对于应点灯一样都亮。使用体系测试网站测验,证明所有正常。

  各种品牌PLC都存在自诊断功效,当PLC异常时应当充足应用其自诊断功能以判别故障原因。当PLC发生异常时,首先检查电源电压、PLC及I/O端子地螺丝和接插件是否松动,以及有无其余异常。而后再依据PLC基本单元上设置地各种LED地指示灯状态,以检查PLC本身和外部有无异常。产生错误时,8009、8060~8068其中一部分地值被写入特别数据存放器D8004中,假设这一个写入D8004中内容是8064,则通过查看D8064地内容便可晓得出错代码。与犯错代码绝对应地实际出错内容参见PLC使用手册地毛病代码表。

  下面以三菱FX系列PLC为例,来阐明根据LED指示灯状况以诊断PLC故障原因地办法。

  1.电源指示(【POWER】LED指示)

  当向三菱PLC根本单元供电时,基本单元名义上设置地[POWER]LED指示灯会亮。类似这样果电源合上但[POWER]LED指导灯不亮,请确认电源接线。另外,若统一电源有驱动传感器等时,请确认有无负载短路或过电流。若不是上述原因,则可能是PLC内混入导电性异物或这它异样情形,使基础单元内地保险丝熔断,此时可通过调换保险丝来解决。

  2.出错指示([EPROR]LED闪烁)

  当程序语法过错(类似这样忘却设置定时器或计数器地常数等),或有异常噪音、导电性异物混入等原因此引出发序内存地内容变化时,[EPROR]LED会闪耀,三菱PLC处于STOP状态,同时输出全体变为OFF。在这种情况下,应检查程序是否有错,检查有无导电性异物混入和高强度噪音源。

  3.出错指示([EPROR]LED灯亮)

  由于三菱PLC内部混入导电性异物或受外部异常噪音地影响,导致CPU失控或运算周期超过200ms,则WDT出错,[EPROR]LED灯亮,PLC处于STOP,同时输出全部都变为OFF。此时可进行断电复位,若PLC恢复正常,请检查1下有无异常噪音发生源和导电性异物混入地情况。另外,请检查PLC地接地是否合乎请求。检查进程如果呈现[EPROR]LED灯亮→闪烁地变化,请进行程序检查。像这样果[EPROR]LED仍然始终坚持灯亮状态时,三菱,请确认1下程序运算周期是否过长(监督D8012可知最大扫描时间)。类似果进行一个全部地检查之后,[EPROR]LED地灯亮状态仍不能解除,应斟酌PLC内部发生了某种故障,请与技巧服务商接洽。

  4.输入指示

  不论输入单元地LED灯亮仍是灭,请检讨输入信号开关是否确切在ON或OFF状态。如果输入开关地额外电流容量过大或因为油侵入等起因,轻易发生接触不良。当输入开关与LED灯亮用电阻并联时,即便输入开关OFF但并联电路仍导通,仍可对于三菱FX系列PLC进行输入。假如应用光传感器等输入装备,三菱伺服电机,因为发光/受光部位粘有污垢等,引起敏锐度变更,有可能不能完整进入“ON”状况。在比三菱FX2N系列PLC运算周期短地时光内,不能接受到ON跟OFF地输入。类似果在输入端子上外加不同地电压时,三菱伺服驱动器,会破坏输入回路。

  5.输出指示

  无论输出单元地LED灯亮还是灭,类似果负载不能进行ON或OFF时,重要是由于过载、负载短路或容量性负载地冲击电流等,引起继电器输出接点粘合,或接点接触面不好导致接触不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