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流互感器二次侧为何不能开路?

楼主(2013-03-18):
电流互感器二次侧为何不能开路?开路后啥后果?

网友A:
如果开路了,就相当于一个升压变压器,一次侧通常只有一圈或几圈线圈,而二次侧通常是一次侧的几十倍或几百倍,可想而知,二次侧的电压有多高,很危险。

网友B:
电流互感器也是一个变压器,一般初级线圈很少,次级线圈匝数多,是个升压变压器。一般次级额定电流5安或1安,你开路相当于无负载,电压升的很高。为保证安全,电流互感器一端必须接地,且接线必须用2.5平方以上多股绝缘软铜线。

网友C:
电流互感器二次侧开路时,处于空载运行状态,此时一次侧被测线路电流全部为励磁电流,使铁芯中磁通密度明显增大。一方面使铁损耗急剧增加,铁芯过热甚至烧坏绕组;另一方面,二次侧感应出很高的电压,不但击穿绝缘,而亲危及人身安全和其他设备的安全。

楼主(2013-04-18):
有人窃电用这种方法,并不像理论说的那样玄乎

网友D:
电流互感器不多是线从中间穿过去的吗?为什么还不能开路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流互感器不多是线从中间穿过去的吗?为什么还不能开路呢???

???????????

网友E:
时间短没什么大事。以前讨论过。

开路后啥后果? 可能铁芯会发热。

网友F:
引用 楼主:
有人窃电用这种方法,并不像理论说的那样玄乎

真牛,这样偷电万无一失啊,连线都不用破。。。

网友G:
引用 楼主:
有人窃电用这种方法,并不像理论说的那样玄乎

 那要看电流互感器使用在什么电压等级场合,一般380V短时开路无关紧要(久了会降低互感器技术性能),但用于6kV及以上母线的电流互感器开路会有烧毁电器的危险,如果人触及开路处的高电压会出人命。

网友H:
引用 网友A:
如果开路了,就相当于一个升压变压器,一次侧通常只有一圈...

 理论如此,但实际问题不大

网友I:
理论上说开路了会感应出无穷高的电压,然后会烧毁设备,但本人曾经遇到过开路运行了一段时间没出问题的CT。

网友J:
当运行的电流互感器二次侧开路后,一次侧电流仍然不变,二次侧电流等于0,则二次电流产生的去磁磁通也消失了。这时,一次电流全部变成励磁电流,使互感器铁芯饱和,磁通也很高,将产生以下后果:
(1)由于磁通饱和,其二次侧将产生数千伏高压,且波形改变,对人身和设备造成危害。
(2)由于铁芯磁通饱和,使铁芯损耗增加,产生高热,会损坏绝缘。
(3)将在铁芯中产生剩磁,使互感器比差和角差增大,失去准确性,所以电流互感器二次侧是不允许开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引用 楼主: 有人窃电用这种方法,并不...

网友K:
当运行的电流互感器二次侧开路后,一次侧电流仍然不变,二次侧电流等于0,则二次电流产生的去磁磁通也消失了。这时,一次电流全部变成励磁电流,使互感器铁芯饱和,磁通也很高,将产生以下后果:
(1)由于磁通饱和,其二次侧将产生数千伏高压,且波形改变,对人身和设备造成危害拉力计
(2)由于铁芯磁通饱和,使铁芯损耗增加,产生高热,会损坏绝缘。
(3)将在铁芯中产生剩磁,使互感器比差和角差增大,失去准确性,所以电流互感器二次侧是不允许开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