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压互感器二次侧为何不能短路?

楼主(2013-03-18):
电压互感器二次侧为何不能短路?

网友A:
简单的讲,互感器可以看成是一个变压器,电压比就是线圈圈数比,负载通常是大阻抗的测量仪表。如果短路,将产生很大的电流而烧坏。

网友B:
如果短路,将产生很大的电流而烧坏。

网友C:
短路就会烧坏电流互感器、、、、、

网友D:
引用 网友A:
简单的讲,互感器可以看成是一个变压器,电压比就是线圈圈数比,负载通常是大阻抗的测量仪表。如果短路,将产生很大的电流而烧坏。

网友E:
互感器可以看成是一个变压器,电压比就是线圈圈数比,一般均标注有KVA值,输出电压一般是100伏,你短路它就过载了,会烧的。

网友F:
可以看成是个升压变压器。

网友G:
电源不能短路,学过吧,电压互感器和变压器一样,是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