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FP0RC32PLC位置控制特殊内部继电器

楼主(2013-03-18):
现在做一贴标机的程序,有点问题不太明白,请教各位大侠!

我现在想让伺服电机在手动的时候移动一点A点,然后保存A的位置,在手动移动到B点,并保存B点位置;然后让伺服电机在A、B两点的位置上往复运动。用的PLC为松下FP0RC32的PLC,是不是用特殊内部继电器DT90400和DT90402?还是用其他的?最好有段程序参考下,谢谢!

网友A:
DT90400这些PLC手册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米兰关于DT90400这些PLC手册有

DT90400手册上有,这我知道的,关键是现在,我在对A点的时候,有可能一次对不好,要前后的点动几次,但是每次不管是前进还是后退,DT90400的值都是在增加的,如果直接以DT90400的值,作为目标值可定是不对的,应该怎么解决,求教!

另外,这就应该是示教功能,请教具体的思路,或资料,或类似程序!谢谢大家!

网友C:
这个用可以用绝对定位做啊!dt90400 是第一组高速脉冲的运行数!你移到A点,把dt90400存到一个寄存器,移到B点,存到另一个寄存器!再用两个寄存器的位置做绝对定位就可以了!!!

楼主(2013-04-20):
引用 网友C:
这个用可以用绝对定位做啊!dt90400 是第一组高速...

 谢谢,问题以解决,就是用的绝对坐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