速度环带宽与反馈信号频率

楼主(2013-03-18):
速度环控制带宽200hz400hz左右,而控制系统输入电路的信号频率在400KHZ到600khz,这么高的信号输入频率如何在带宽200hz400hz的系统工作啊,超级菜鸟,概念模糊,请指点

网友A:
400kHz,是信号的更新频率?还是信号的载波频率?

楼主:
补充问:控制系统输入电路的信号频率400khz,采样频率为4k(起步),如何工作,不是要满足香农定理吗

网友B:
如果系统外的信号是600khz,而自身系统的反应频率是400hz,那工作起来的频率只有400hz的精度。另外香农定理只是你要还原的条件,外面信号给的条件有400k的精度,但你工作的精度不一定要到400k,,要求低的可以200k或低到4k的精度。以上说的是刷新频率下的,如果载波频率就另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400kHz,是信号的更新频率?还是信号的载波频率?

 400khz是编码器反馈信号的频率

网友C:
可能楼主的概念还不是很清楚吧。

控制系统输入电路的信号频率在400KHZ到600khz”:你这个应该指的是输入脉冲的频率?

自动控制系统的控制带宽与这个是两个概念啊,控制环节的带宽的测试方法,你可以去看看伺服的相关行业或国标,里面有说明的!

网友A:
引用  的回复内容: 回复内容:对: 刘岩利  400kHz,是信号的更新频...

 那么对于速度环来说,400kHz是信号的值,不是信号频率.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能楼主的概念还不是很清楚吧。“控制系统输入电路的信号...

 谢谢指点,一语点醒梦中人:速度响应特性为400HZ,什么概念,就是在电机转子惯量和负载惯量相同的条件下,速度达到稳态后(一般测试为额定速度)对电机速度加入扰动值使之偏离稳态值10%,扰动撤消后系统自动恢复到设定值(也就是额定值)的时间长短,400HZ意味着每秒能做400次。

 400khz是编码器反馈信号的频率,是输入脉冲的频率,就是刘岩利老师说的是信号值。

再次感谢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