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机版-将smartIE屏通过以太网口连接到西门子S7-300

楼主(2013-03-18):
为了更加灵活的满足广大用户的需求,大连德嘉电子先后推出了多机版和单机版的以太网适配器,用于将smartIE屏通过网口连接到西门子S7-300PLC。
以下为单机版(ETH-smartIE)的电子文档。

单通道ETH-smartIE适配器电子文档

1.将S7-300 PLC的MPI/DP(主站master)连接到大连德嘉ETH-smartIE适配器,转化成西门子Profinet(TCP/IP)以太网协议,通过网线可连接STEP7、西门子smartIE触摸屏
2.单通道ETH-smartIE适配器仅用于PLC与一台西门子smartIE触摸屏通讯,如果想同时连接多个smartIE触摸屏,请使用另一款【大连德嘉多通道ETH-MPI(smartIE)以太网转换器】
3.针对STEP7的使用限制:为方便现场调试,ETH-smartIE适配器也可以连接STEP7,但只能上电后工作8-9个小时,如果想继续使用STEP7,就要重新插拔与MPI的连接电缆,使其重新上电,如果您想一直使用STEP7,请购买另一款【大连德嘉多通道ETH-MPI(smartIE)以太网转换器】
4.西门子smartIE触摸屏的【E、I、Q、M、V】与S7-300PLC的【E、I、Q、M、DB】相互对应,除V区与DB块要通过SWITCH的选择值来确定对应关系外,其余都是一一对应关系:

smartIE触摸屏 对应 S7-300 PLC
Q区(0-32767) ---- Q区(0-32767)
I区(0-32767) ---- I区(0-32767)
M区(0-32767) ---- M区(0-32767)
V区(0-32767) ---- DB 块......

5.西门子smartIE触摸屏的IP地址的最后一个段的范围应为200-255 【 例如:192.168.1.200 、 192.168.1.201、 192.168.1.202、 192.168.1.203 ...... 192.168.1.255 】
6.单通道ETH-smartIE适配器是通过对方的IP地址最后一个段的范围来区分上位机【STEP7】和西门子smartIE触摸屏的.【注:上位机(STEP7)的IP地址为:192.168.1.0-192.168.1.199 || smartIE的IP地址为:192.168.1.200-192.168.1.255】;只要最后一个段的地址小于200,ETH-smartIE适配器就将该设备视为上位机【STEP7】使用西门子S7-300 TCP协议,当地址大等于200 时就使用西门子smartIE触摸屏以太网协议,并启动 V区与 DB块映射转换功能。切记!
7.配置方案:

a. 线型:即一个ETH-smartIE和一台计算机(STEP7)或西门子 smart IE 触摸屏,直接用网线相连。

b. 星型:即一个ETH-smartIE与计算机(STEP7)和西门子smartIE触摸屏同时连接,中间需加以太网交换机,用网线通过交换机与各设备相连。

8.ETH-smartIE参数设置: 【由于ETH-smartIE可以自动设置,所以你无需填写下边的参数,但有时你需修改IP值和ETH-MPI站号】

a.ETH-smartIE适配器IP:它的段址一定要与相连的计算机相同,即前三项相同,第四项不同。

例:计算机IP(192.168.1.100),掩码(255.255.255.0),网关(192.168.1.1),适配器IP(192.168.1.10)
注:在同一网络中IP是唯一的,不能相同。计算机也要设置相应的IP地址,掩码及网关(与适配器处于同一段中)
一但ETH-smartIE适配器的IP设置好后,只要计算机的IP地址、掩码及网关与其在同一段中(即前三项相同,第四项不同),在该计算机的浏览器中直接键入ETH-smartIE适配器的IP地址,并且此时该ETH-smartIE适配器没有与上位机(STEP7)和触摸屏进行通讯,就会进入ETH-smartIE适配器的主菜单中。
当然你也可在该计算机的浏览器中键入192.168.1.222也同样会进入ETH-smartIE适配器的主菜单(前提条件是:该ETH-smartIE适配器没有与触摸屏或STEP7在线连接,且该计算机的IP地址,掩码及网关与其在同一段中,同时该网络中只有一个ETH-smartIE转换器,其它的ETH-smartIE适配器必须从网络中断开.注意:当之前有触摸屏或STEP7进行通讯,而后断开,时间要超过52秒才能进入主菜单)

b.ETH-smartIE适配器MAC:共六项,用十六进制数填写(Hex:0..9,A,B,C,D,E,F)

第一项为0(即使你填入其它数值,转换器也会将其变为0),其它5项可任意填写,但不能与网络中其它MAC相同。
注:在同一网络中MAC是唯一的,不能相同,两个相邻MAC地址的最小间隔为1,例:00.12.FF.FF.01和00.12.ff.03间隔为1,不能连续!

以上为Internet网络的相关设置,以下为MPI/DP总线的相关设置【由于ETH-smartIE可以自动设置,所以你只要选择“自动检测”之后,就根本无需填写其后的参数了】:

c.MPI 波特率:【只要选择“自动检测”即可】

是指与ETH-smartIE适配器相连的PLC(S7-300)MPI/DP接口的通讯速率(在组态S7-300时设定的, 参见西门子STEP7 编程手册),共有九种波特率:MPI-1.5M、MPI-187.5k、MPI-19200、DP-1.5M、DP-500K、DP-187.5K、DP-93.75K、DP-45.45K、DP-19200、DP-9600 ,以及“自动检测”。
注:强烈推荐用户将MPI波特率设置为“自动检测”,因为这样就无需填写其后的参数了。

d.PLC_MPI站号:【此参数无需设置】

是指与ETH-smartIE适配器相连的PLC(S7-300)的MPI/DP站号(在组态S7-300时设定的, 参见西门子STEP7编程手册),PLC_MPI站号的缺省值为2。
你也可以在"MPI/DP通讯状态显示"中查看,标记"X"代表总线上MPI/DP的实际站号,然后在"参数设置/显示"菜单中将其填入即可。
当然如果你已经知道相连的MPI/DP的站号,可不用查看,直接写入。

e.ETH_MPI站号:是指ETH-smartIE适配器本身的MPI站号,它只要不与总线上其它站号相同即可,一般设置为0,此参数需手动设置

f.最高MPI站号:【此参数无需设置】 是指MPI/DP总线上允许的最大站号,它可选取四个值(15,31,63,126)。

例一:PLC_MPI站号=2 , ETH_MPI站号=0 ,最高MPI站号应选15
例二:PLC_MPI站号=10,ETH_MPI站号=108,最高MPI站号应选126

g. V区与DB块映射选择 SWITCH:【0-5】 西门子smartIE触摸屏的V区与S7-300PLC的DB块的对应关系选择开关,当对方的IP地址的最后一个段处于【xx.xx.xx.200-xx.xx.xx.255】时,该对应关系被启动

该设置仅对西门子 smart IE 触摸屏有效,而对于STEP7软件无意义
当SWITCH=0时:V0--V32767 对应 DB1.DBX0--DB1.DBX32767
当SWITCH=1时:

V100--V199 对应 DB1.DBX0--DB1.DBX99 长度99
V200--V299 对应 DB2.DBX0--DB2.DBX99
V300--V399 对应 DB3.DBX0--DB3.DBX99
...................................
V300--V399 对应 DB3.DBX0--DB3.DBX99
...................................

当SWITCH=2时:

V0--V999 对应 DB100.DBX0--DB100.DBX999 长度999
V1000--V1999 对应 DB101.DBX0--DB101.DBX999
V2000--V2999 对应 DB102.DBX0--DB102.DBX999
V3000--V3999 对应 DB103.DBX0--DB103.DBX999
..........................................
V16000--V16999 对应 DB116.DBX0--DB116.DBX999
............................................

当SWITCH=3时:

V0--V9999 对应 DB100.DBX0--DB100.DBX9999 长度9999
V10000--V19999 对应 DB101.DBX0--DB101.DBX9999
V20000--V29999 对应 DB102.DBX0--DB102.DBX9999
V30000--V32767 对应 DB103.DBX0--DB103.DBX2767

当SWITCH=4时:混合长度

V100--V199 对应 DB1.DBX0--DB1.DBX99 长度99
V200--V299 对应 DB2.DBX0--DB2.DBX99
V300--V399 对应 DB3.DBX0--DB3.DBX99
...................................
V2600--V2699 对应 DB26.DBX0--DB26.DBX99
.......................................
V9900--V9999 对应 DB99.DBX0--DB99.DBX99
V10000--V10999 对应 DB110.DBX0--DB110.DBX999 长度999
V11000--V11999 对应 DB111.DBX0--DB111.DBX999
V12000--V12999 对应 DB112.DBX0--DB112.DBX999
V13000--V13999 对应 DB113.DBX0--DB113.DBX999
............................................
V19000--V19999 对应 DB119.DBX0--DB119.DBX999
V20000--V29999 对应 DB120.DBX0--DB120.DBX9999 长度9999
V30000--V32767 对应 DB130.DBX0--DB130.DBX2767 长度2767

当SWITCH=5时:常用设置,从DB10开始对应(V0xxx-DB10/V32xxx-DB42)

V0--V999 对应 DB10.DBX0--DB10.DBX999 长度999
V1000--V1999 对应 DB11.DBX0--DB11.DBX999
V2000--V2999 对应 DB12.DBX0--DB12.DBX999
V3000--V3999 对应 DB13.DBX0--DB13.DBX999
........................................
V16000--V16999 对应 DB26.DBX0--DB26.DBX999
..........................................

h.人性化产品:

由于ETH-smartIE适配器充分考虑初学者的感受,使你几乎不用修改参数设置,就可立即使用,ETH-smartIE适配器是高度人工智能的全自动化型产品!

参数设置提交后,如果想再次进入主菜单,最好在cmd窗口键入C:> arp -d (删除计算机中已保留的IP/MAC表),以便ETH-smartIE适配器新改动的IP/MAC与老地址无冲突
9.计算机中应用软件的设置:

(1)对于STEP7 需要先安装ETH-MPI(smartIE)驱动,然后Options-->Set PG/PC Interface...-->选择ETH-AUTO->属性-->键入IP地址:例192.168.1.10;然后【确定】,再【确定】;就一切OK了。
(2)对于西门子 smart IE 触摸屏,在WinCC Flexible 中【连接】--〉【接口】选“以太网”、PLC设备【地址】填入ETH-MPI(smartIE)通讯转换器IP 【例如:192.168.1.10】 ,【循环操作】打对号“V”;另外smartIE触屏的IP地址也应设置在同一段内,例如:192.168.1.200【注意:最后一个段值一定要大于199】

网友A:
好东西,我已经用过很多 了

网友B(2013-04-19):
引用 网友C:
了

 感谢您的反馈。

单机版和多机版通过smartIE触屏连接到西门子300PLC的产品,经用户反馈,效果非常好!敬请放心选用!

网友B:
无线类产品即将推出了,敬请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