冒烟的变频器。。。

楼主(2013-03-18):
一台运行了好几天的设备在今天早上上班时突然冒烟了,设备却还在正常运行中。。。。

请大侠们帮忙分析分析是什么原因造成的么?

冒烟的源头

网友A:
我勒个乖乖。。。还是施耐德嘀。。。。。。。。或许是散热不好吧

网友B:
应该是散热没做好吧  ?  设备上有高温标示啊

网友C:
应该是散热不好,里头的管子炸了吧。

网友D:
烧成这样还能正常工作,是夸它质量好呢?还是夸它质量好呢?

网友E:
散热不好啊  加个强制排风吧

网友F:
引用 网友D:
烧成这样还能正常工作,是夸它质量好呢?还是夸它质量好呢?

 是不是热气呀·

网友G:
应该是散热不好,里头的管子炸了吧!

网友H:
还能正常工作的哦,安装是预留足够变频器的散热空间的。。8点上班,开机调试,不到九点就冒烟了,设备是未出厂的,正在调试中。。。。

网友I:
散热器将外壳烤冒烟了。

网友H:
我也怀疑是散热器烤的,但由于变频器刚从代理商那边拿过来的,直接送回去给代理商了,没有拆开来看,静待代理商那边的消息……

网友J:
引用 网友G:
应该是散热不好,里头的管子炸了吧!

管子炸了肯定是无法正常运行的。
或许是充电电阻没有安全被接触器完全短接,一直发热?

网友K:
楼上正解,是充电电阻发热,我遇到过。

网友L:
估计这个变频哪个原件选型小了,导致过流发热了,

网友M:
该变频器功率不大(从型号看应该是0.75KW),因此唯一的可能是充电电阻没有被内部的继电器短接(也就是该继电器没有驱动或者继电器异常),如果该变频器负载较轻的话充电电阻没有内部的继电器短接也可以短时间运行,但是充电电阻在通过工作电流会产生极大的热量,后果就是顶楼看到的现象!!!

因为这是生产商的质量责任,所以生产商责无旁贷

网友:
质量问题,过热变频器会保护的.

不要以为外国货就没有质量问题!

网友N:
充电电阻 没短接上 没直接带载运行 算幸运了

网友O:
这个位置过热没保护的!是楼上说的充电电阻,不过我们叫软起动电阻,是用于防止整流出来的电刚开始时直接对电容充电,电流的冲击!开始充电经过这个电阻,有限流的作用,当电容电压到一定时,在用继电器或者交流接触器将其短掉。继电器不跳,电流一直经过这个电阻,电阻就会发热!和容易烧坏产品!

网友P(2013-04-19):
三月的木棉太美了,电源输入端的压敏电阻烧了吧。

网友Q:
看图是外部发热造成的。

网友R:
伍工说的问题要再启动一下可以确认的,启动电阻的功率很小的,一般是10W

网友S(2013-05-21):
PLC解开时自毁程序视频教程(三菱、西门子、松下、台达等)  需要加3645672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