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触摸屏MP277与三菱QJ71C24N通讯的连接线应该怎么接呢?

楼主(2013-03-18):
使用西门子触摸屏MP277(6AV6 643-0CD01-1AX1)的串口跟三菱QJ71C24N的RS-422连接,他们之间的接线应该怎么做呢?望高手指点!

三菱的主机是Q06UDHCPU

网友A:
不知楼主为什么要这样配,三菱的PLC配西门子的屏? MP277串口只支持MPI和PROFIBUS DP通讯协议

楼主:
找到了,谢谢,现在主要是不知道QJ71C24N上面7个接线端子是怎么定义的,要是有谁知道也可以告诉我,谢谢!

楼主:
找到了,谢谢各位的热心帮助

楼主:
终端电阻的添加!!!!!!!!

网友B:
  用 PROFIBUS 网络接头线的终端电阻试试看

网友C(2016-06-15):
用三菱的PLC配西门子的屏,三菱的主机是Q06UDHCPU,西门子触摸屏MP277(6AV6 643-0CD01-1AX1),楼主我也长知识了。谢谢楼主的分享。

三菱PlC Q系列通用型CPU Q06UDHCPU:http://www.bangdaow.com/goods.php?id=185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