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S7400系统组态(增加分站)

楼主(2013-03-18):
公司现用西门子S7400PLC,主站一个,分站4个,二期考虑扩容,可能增加分站2-3个,CPU容量等足够大,想请教高手,这个新增分站的组态方法,有没有具体教程可供学习,谢谢。

网友A:
不知道你原来的分站是什么配置?原来分站与主站是通过什么方式组网的?

你需要提供较为详细的情况才好给你提供资料

网友B:
随便加,在硬件组态里做好硬件组态下载到PLC里面就可以了

请查阅S7-300/400分布式从站DP通讯的列子

楼主:
对:kskstiy-王者之师军团关于随便加,在硬件组态里做好硬件组态下载到PLC里面就可以了请查阅S7-300/400分布式从站DP通讯的列子内容的回复:

您手上有学习材料吗?我这边可能相应的步骤都可以独立做好,但是缺乏系统的指导资料,对扩展的具体步骤及先后顺序不是很了解,不知道您这边手头上有没有学习材料呢??

网友B(2013-04-24):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kskstiy-王者之师军团关于随便加,...

 可以把你的程序发给我,我帮你修改后回发给你,程序你自己写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