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LC高速计数的问题

楼主(2013-03-18):
各位大哥,我用三菱PLC+汇川触摸屏+编码器做高速计数比较程序,在屏上设置脉冲数D1001,32-bit Unsigned,在屏上设置脉冲数500,程序中监视D1001则为很大的数值,程序如下

 请各位给予指点,谢谢了

网友A:
多大的值?是不是只是显示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会显示出十几万的数值,不是显示的问题

网友C:
是不是数据据类型不一样导致

网友D:
我感觉这个跟你的高速计数没什么关系吧?试一试如果不用D1001这个地址,用其它的地址会不会也这样。另外注意一下DHSCR指令里面的第一个操作数是几个通道的。会不会D1000里面原本就有数值?

网友E:
大家好,有需要瑞士佳乐产品的吗?我司是深圳总代,诚招各级经销商,实现双赢,共同发展!我司还销售施耐德 菲尼克斯等国际著名品牌,价格有优势,货期有保证。深圳市长能盛节能科技有限公司,欢迎各位前来询价。详情请咨询:0755-89367016  QQ: 2661630280

网友F:
汇川的产品怎么样,质量、性能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