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到这步就不能交叉寻址了?

楼主(2013-03-18):
前面的程序指令都可以交叉寻址  可是到了这个指令  就是不能交叉寻址  很迷惑求解

网友A:
www.jcmill.com/   塑料破碎机

www.zgstr.com/  抛丸机

www.gyjx8.com/ 塑料粉碎机

网友B:
   这是什么 PLC 的软件,没有用过,软件地址正确不? 或是地址有效不?

网友C:
搞毛啊,指令和地址都没露出来

网友D:
看到后面的,貌似正开着CPU在实时显示状态吧。。。

你把状态监控关掉,应该就可以了。。。

如果还是不行,那看看是不是通信掉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