蹊跷的抽屉式柜故障处理

楼主(2013-03-18):
        今天早上开会期间,接到施工单位打来的求助电话,说一个搅拌槽(027A)电动机启动不了,那搅拌槽搅拌的控制很简单,电话告诉他如何检查,比如控制保险、按钮盒检查等等,图纸如下:

     2小时过去了,再次接到电话求助--说,换个柜子可以正常启动,换回原柜子无法启动,而且启动另一台搅拌(028A)的时候,这台柜子也会跳停。这事情很蹊跷,咱去现场瞧了瞧,按常规先到现场检查按钮箱---从03号线---07号线---按启动按钮后09号线均有电,用万用表测量的,可电动机确实没有启动,一点反应都没有。进配电室,抽出抽屉柜,检查热继电器的端子KH正常闭合的,热继电器到接触器线圈的13号端子也是正常的,然后接触器的另一端--到抽屉柜的控制插接件的N端也是正常的,因为是抽屉柜无法送电后检查接触器线圈是否正常,这个有点麻烦了。再次送上电,测量抽屉柜后面的接线端子,告诉操作工远程按住启动按钮,检查端子线上的09号线对地电压---为220V,说明现场回配电柜的电缆也是正常的,还是没找到原因。然后检查细细查看端子排上的N端,用万用表测量07号线对N端---居然是没有电压的,07号线对地是有220V电压的,N端在柜内也是接地的,为啥没有?顺着N端找----发现027A的N是从028N的端子上引过来的,马上怀疑是这个端子接触不好,然后拆开把027A的N和028的N单独接到柜内的N母牌上,通知操作工试车,完全正常。

       总结:有时候电笔查找故障还是比较困难的,用万用表查找故障,必须是对抽屉柜柜内接线的那根的端子来测量,这个搅拌的故障原因--就是N线接触不好。故障原因很简单,关键是查到故障点所在。

网友A:
这都是宝贵经验啊!!!

网友B:
恩恩额,有的时候就是一个小故障,查起来也十分麻烦,要一步一步来

网友C:
感谢走走哥,原创作品,宝贵经验!顶!

网友D:
经验,一般还真是比较难查询这样的故障。

网友E:
现场故障是书本上学不来的

网友F:
向走走哥学习

网友G:
积累经验就是积累技术,顶起

网友H:
故障不在大小,关键是能力

网友I:
我见过200A的抽屉柜,空开进线端,也就是连母排端的三个线鼻子没压紧,导致后来直接炸了,当时最少是2相短路,10KV高压都跳了。。

网友J:
引用 网友I:
我见过200A的抽屉柜,空开进线端,也就是连母排端的三个线鼻子没压紧,导致后来直接炸了,当时最少是2相短路,10KV高压都跳了。。

最悲戚的是,咱车间的兄弟,抽屉柜推进去,就接触不好短路了,一个手臂严重烧伤,一个脸部严重烧伤;最后我们规定了,推拉抽屉柜---一定要带防护面罩(类似防爆警察那样的)和长的防护阻燃的手套;这两个东东作为配电室必备的安全用具!

网友K:
引用 网友H:
故障不在大小,关键是能力

网友L:
恩,这种问题确实出现过

网友M:
走走哥经验丰富啊,呵呵。。。

网友N:
看来抽屉柜不如GGD安全

网友O:
这都是工作经验啊!好好学习一下

网友P:
实际的排故,很好

网友Q:
很不错的经验。。学习了。

网友R:
这是抽屉柜的弊端。

网友S:
是啊,有些抽屉柜会出现这样的故障的。

网友T:
引用 网友J:
引用 网友I:我见过200A的抽屉柜,...

网友U:
积累经验就是积累技术,顶起, 我们上班从不用电笔, 全部是万用表使用

网友V:
介绍得比较详细。

网友W:
修这么简单的柜子还发个贴

网友X:
嗯学习了,。。。但我们很少有抽屉柜。。。。

网友Y:
没用过抽屉柜!!!!

!!!!!!!!!!

网友Z:
抽屉的端子松动还确实不好找到。只能来回的测试查找。

网友AA:
查电路故障不能单纯的用测电笔测量是否有点,如果用万用表测量也不能单纯的测量单相电对地电压,应该测相间电压或者对火线对零线电压,抽屉柜没用过,不过我想楼主的问题如果测量火线与零线之间的电压应该是零,就好判断了。不过楼主的经验看来确实不错,学习了……

网友AB:
经验呀,赞一个..........

网友AC:
赞一个 留个脚印

网友AD:
引用 网友B:
恩恩额,有的时候就是一个小故障,查起来也十分麻烦,要一...

网友AE:
东西小不意为着,问题好解决.关键在于心细与经验

网友AF:
 赞一个 留个脚印                   ...

网友AG:
这个不算牛B,我们一个家伙直接把630AH,80V的蓄电池组直接短路,结果那位师傅满脸的铅花(万幸那个蓄电池组没有爆炸)

网友AH:
学习了,老大经验万岁啊

网友AI:
引用 网友I:
我见过200A的抽屉柜,空开进线端,也就是连母排端的三个线鼻子没压紧,导致后来直接炸了,当时最少是2相短路,10KV高压都跳了。。

最悲戚的是,咱车间的兄弟,抽屉柜推进去,就接触不好短路了,一个手臂严重烧伤,一个脸部严重烧伤;最后我们规定了,推拉抽屉柜---一定要带防护面罩(类似防爆警察那样的)和长的防护阻燃的手套;这两个东东作为配电室必备的安全用具!

怕怕啊!在网上看的视频,一个货好像是操作那种小车的式的高压开关柜,瞬间,那可是就炸了啊!一团浓烟扑来,啥都看不到了呀!浓烟过后,人呢?没有啦!碎片了呀!

网友AJ:
电气上没有小问题,宝贵的现场经验学习了

网友AK(2013-05-08):
故障不分大小的,关键是细心分析,水平是积累出来的

网友AL(2013-06-25):
经验啊这都是,搁我身上估计得个一两天才能弄好

网友AM:
有点菜了吧。。。。。。。。。

网友AN:
抽屉柜查故障时麻烦些

网友AO(2013-09-16):
遇到过类似问题,整个系统启动就是一台三相电机无法运行。空开,按钮,板卡的输出等都测过了,都没问题,最后排故下来发现是零线松动。。。唉。。学习了

网友AP:
引用 网友J:
引用 网友I:我见过200A的抽屉柜,...

这个不明白,是松动之后2跟线接触短路吗?一般的高电压,大电流接线不是用圆形的线耳(或者铜牌 套在螺钉里面上面上螺丝的吗?

网友AQ:
三相电的故障用试电笔是不怎么好用的

网友AR:
引用 网友AS:
很不错的分享哦

网友AT:
抽屉柜的夹子就是个惹货的,用久了那个卡簧的力量会变弱,这时导致接触不良,不用表现不出来,一启动就发热,跳闸!!!

网友AU:
经验很重要啊!学习咯

网友AV:
抽屉柜做为总电源开关来使用的话故障时比较少的,如果用在电动机的动力电源上的话故障就比较多了,原因是用在电动机的电源上的操作比较多,容易使动力电源的动静触头或者辅助触头接触不良而产生故障。

网友AU(2014-02-16):
很好的解决问题的方法,学习了!

网友AW:
经验,一般还真是比较难查询这样的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