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7-300PLC求助

楼主(2013-03-18):
初学PLC,找了一些代码,看不懂,大神能否给个程序流程图,代码如下,谢谢先。

SET
      SAVE
      =     L      0.1
      A     #startold
      NOT
      A     #start
      JCN   A7d0
      SET
      =     #startflag
      L     0.000000e+000
      T     #SumCurrent
A7d0: CLR
      A     #startflag
      JCN   A7d1
      L     #i
      L     99
      >I
      JCN   A7d2
      L     0
      T     #i
      T     #j
A7d3: L     #j
      L     100
      <=I
      JCN   A7d4
      L     #j
      ITD
      L     L#0
      +D
      L     L#32
      *D
      TAR2
      +D
      L     #SumCurrent
      TAK
      LAR1
      TAK
      L     DID 【AR1,P#12.0】
      +R
      T     #SumCurrent
      L     #j
      L     1
      +I
      T     #j
      JU    A7d3
A7d4: L     #SumCurrent
      L     1.000000e+002
      /R
      T     #AverageCurrent
      CLR
      =     #startflag
      SET
      =     #tmpbool
      JU    A7d1
A7d2: L     #i
      ITD
      L     L#0
      +D
      L     L#32
      *D
      TAR2
      +D
      L     #current
      TAK
      LAR1
      TAK
      T     DID 【AR1,P#12.0】
      L     #i
      L     1
      +I
      T     #i
A7d1: CLR
      A     #tmpbool
      =     #cyclefinishTP.IN
      L     T#100MS
      T     #cyclefinishTP.PT
      +AR2  P#426.0
      UC    "TP"
      +AR2  P#7766.0
      A     #cyclefinishTP.Q
      =     #cyclefinish
      A     #tmpbool
      JCN   A7d6
      CLR
      =     #tmpbool
A7d6: CLR
      A     #start
      =     #startold
      A     L      0.1
      SAVE
      BE

网友A:
这种从PLC上载或者直接用Unlock<此处内容被屏蔽>人家加密的Fb,Fc,对于初学者来说,实在没有看的价值。

网友B:
初学的话觉得你没必要看语句表,先梯形图学会了再说

一般来说,语句表如果不是自己写的,看别人的比较吃力,主要是不明白人家的思路。

上面的语句表不难,但是要把意思写出来的话要写半天了,没这个必要

楼主:
对:kskstiy-王者之师军团关于初学的话觉得你没必要看语句表,先梯形图学会了再说一般来说,语句表如果不是自己写的,看别人的比较吃力,主要是不明白人家的思路。上面的语句表不难,但是要把意思写出来的话要写半天了,没这个必要内容的回复:

A7d3程序段没有任何跳转指令入口,是不是A7d3就永远不会执行?

网友B:
A7d3是个循环语句,直接从上面a7d0下面执行,前提是先跳转到a7d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