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问题真麻烦

楼主(2013-03-18):
本人一客户有一台数控镗铣床,用的发那科0I MD的系统。机床机械性能都相当不错,可是机床每个月都会在正常加工过程中不定期的停几次,坏工件坏刀具非常头疼。停机后又没有发现任何报警,重新运行加工程序又可以自动加工了。联系厂家请来这台机床的电气设计工程师,来来回回查线路、PMC程序、驱动器和系统、换线等弄了二个多月都不行。最后实在没办法了,问题解决不了,这钱也收不回来,这咋办哩,于是乎。。。就在PMC程序里加了个一年的限时密码,你们用吧!一年保修期过后厂家还是没解决。。。各位大侠有何绝招指点指点!谢谢!

网友A:
一个月好几次?这不是一般的女人。。。。

网友B:
这调试厂家开始就加了密码,所以就等客户付完钱才彻底解决问题,钱不到位,那是不帮你的;互相缺乏信任啊!

楼主:
对:chinacupor关于一个月好几次?这不是一般的女人。。。。内容的回复:

你咋这有才呢 ?嘿嘿

网友C:
应该是没有问题才能收全费,有问题怎么要钱呀

楼主:
引用 网友D:
niujunpeng关于应该是没有问题才能收全费,有问题怎么要钱呀

是的,但是对于这问题厂家又实在想不通搞不定,可钱又想要就在维修过程中加密了,这种事情用户肯定不会给钱的啦!

网友E:
我想是过载引起的故障,这种故障关机后重新开机发现不了任何问题,参数设置可能是个问题。到底发生了什么故障,从故障信息画面查找能够记录下故障全部报警信息,除非这个画面功能没开。如果画面功能是开着的而没有任何记录,那是客户不想给你最后的余款,制造出来假故障回馈遇到这种问题时限密码封锁最好的方法,参数设置隐藏PMC监视显示。待过了维修期以现场维修款回收回来。每次维修加个时限直到他付清余款。

网友F:
重新开机发现不了任何问题

网友G:
真是有才

看来现在的市场要赚钱还不仅仅懂正脑筋,还要动点歪脑筋。

实在不应该啊

网友H:
引用 网友G:
真是有才看来现在的市场要赚钱还不仅仅懂正脑筋,还要动点...

真要是加密的情况的话,  一个巴掌拍不响, 估计双方都有信任问题,你们把款全付了嘛?

网友I:
引用 网友H:
回复内容:对: 网友G  真是有才看来现在的市场要赚...

机床厂家问题在先吧!余款没付,机床有问题没解决所以没付清。

网友I:
引用 网友E:
我想是过载引起的故障,这种故障关机后重新开机发现不了任...

已经查清楚了,锁加在PMC程序里面造成所有功能失灵,而PMC也加密了,先用软件破PMC密打开程式找到里面加锁用的K参数锁就解开了。而无故停机是因为机床放置地方存在干扰造成的,像干扰有问题系统上一般反应不出来,很难判断哪里有问题的。

网友J:
那钱给人家付清了吗????

网友K:
通讯信号线用好点的全带屏蔽的,程序再重设1遍

网友L:
厂家问题搞不定,让重新换一台,总得需要解决的吧。设备还存在问题钱也不能给,

网友E:
引用 网友I:
回复内容:对: 欣欣向荣-1  我想是过载引起的故障,...

应该能从信息画面记录下的信息分析,记录故障发生时间系统报警号,干扰引起过载开机后都能应该实时发现问题。设计人员发现问题方法与维修人员不同,在现场设计人员往往发现不了问题,只对自己设计过程进行分析,忽略现场问题。而这种干扰情况发生,往往也是设计人员设计的不周全。

网友I:
引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I: 回复内容:对: 欣欣向荣-...

机床放在90度的墙角里,而墙是铁板。机床的接地是处理好了,但是干扰始终存在,后来把两块铁板墙与机床共接地就没问题了。曾经我还发现一台落地镗铣床,用的西门子840D系统,机床加工过程中,当刀具碰到工作台上的工件时就会打火花,但是仍然可以正常加工。最初还以为机床漏电,后来把工作台床身和电柜全部接地结果仍然一样。对机床整体细查后也没发现任何问题,对于这样的问题第一次碰到感觉非常奇怪。最后尝试性的将放置电柜的铝合金玻璃框架接地后,问题就解决了。

网友I:
引用 网友K:
通讯信号线用好点的全带屏蔽的,程序再重设1遍

线的问题是排除了,都是好质量的屏蔽线。

网友E:
一台落地镗铣床,用的西门子840D系统,机床加工过程中,当刀具碰到工作台上的工件时就会打火花,但是仍然可以正常加工。最初还以为机床漏电,后来把工作台床身和电柜全部接地结果仍然一样。对机床整体细查后也没发现任何问题,对于这样的问题第一次碰到感觉非常奇怪。最后尝试性的将放置电柜的铝合金玻璃框架接地后,问题就解决了。

这是个很好例子。上述问题好像解决了,实际还是没解决。原因是什么呢?

没将机床金属部件全部连成一体,各部件不是等电位,有电位差,所以会打火花。各部件分别接地,虽然不打火了但还是有电位差的只是电位非常接近了。所以不打火。

真正要解决问题,必须要用导线将机床金属部件连成一体,集中一点然后接零或接零处再重复接地。

网友M(2013-04-17):
不错,很好的例子,解释的也很到位,我上次也遇到过有一台机床不限时的自动关机,无报警,后来发现是一继电器接触不好。

网友N:
引用 网友L:
厂家问题搞不定,让重新换一台,总得需要解决的吧。设备还...

 设备没搞好就想要钱,你以为客户是傻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