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柜子内的变频器是做什么的?

楼主(2013-03-18):
     今天在公司旁边的水道清理现场看到一个电柜,感觉有点不同,一个小柜子里还有个类式变压器的东东是做什么用的呀?

    看到柜子最下面的那个大家伙了不?起什么作用

网友A:
干嘛用的柜子?是不是自耦降压包啊

网友B:
我估计是自耦变压器!启动用的

网友C:
像是自耦降压启动变压器。

网友D:
楼主标题有误,这柜子没有看到变频器;从柜子的面板上的按钮看出,这个柜子是可以控制2台电动机的。看热继电器前端的接触器下端,只有三根线,所以我判断这个玩意不是自偶变压器;这玩意是个控制电源用的变压器,380V变220V,另外还有2个抽头,电压更低的,或许是野外现场需要安全电压的取电端子。

网友E:
用于降压启动的自耦变压器

网友F:
从图中的接触器和电流互感器判断是自耦变压器,但是然我疑惑啊

这么小的变压器,再看看接线端子,点击应该不大呀,用不着自耦降压启动的

网友G:
从照片上看柜子是控制两台电动机的。从外观上看接触器是CJ20系列的,从配线上接触器是63A的.中间是一个接触器式继电器,有点是自耦变压器的意思。

网友H:
没有变频器啊

网友I:
好像是干式电抗器,是不是用于无功补偿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J:
从照片上看柜子是控制两台电动机的。从外观上看接触器是CJ20系列的,从配线上接触器是63A的.中间是一个接触器式继电器,有点是自耦变压器的意思。

目测能力好强

楼主:
      不好意思,打字错误, 是柜子内是什么变压器?

是外来施工队伍用的拖动两台大水泵的控制柜,但那个类式变压器的东东是做什么?

网友K:
自藕降压启动装置。。。。

网友L:
回去看看说明书就知道了,大家说的肯定都对,那就是个变压器,哥哥你看看接线不就知道了嘛 .

网友M:
自藕变压器,星三角降压启动

网友N:
引用 网友M:
自藕变压器,星三角降压启动

 配置变频器的话,应该是 输入电抗器............

网友O:
看起来电机功率应该不大,所以不应该是自耦变压器,应该是普通变压器,做电压转换的。

网友P:
柜门都打开了,不妨再理一下线,这样就更清楚一些作用了。

网友Q:
引用 网友E:
用于降压启动的自耦变压器

 同

网友R:
怎么看怎么像自耦降压启动柜。

网友S:
变压或者电抗器

网友T:
 就是降压启动的自耦变压器!

网友U:
应该是自耦变压器!!!!

网友V:
是电抗器

同样的在专汽上的变频器也有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V:
是电抗器同样的在专汽上的变频器也有用。

 我可以告诉你的事情,这玩意肯定不是电抗器,电抗器一般没有抽头的,图片是三个接线端子,那照片有抽头---变压器可能有抽头、自偶变压器肯定是有抽头的。

网友W:
应该是变压器,而不是电抗器,因为他没有串联在电路中!

网友X:
楼主的负载是什么?多大功率?如果功率小则可能是变压器,功率大则可能是自耦变压器。

网友Y:
肯定不是自耦,自偶2个回路怎么都得6个接触器

网友Z:
变压器,三相变压器,相自耦变压器。

网友AA:
应该是自耦变压器,启动用的。

网友AB:
就是一个变压器而已,用于交流接触器线圈,状态指示灯用电。

网友AC:
我勒个亲,变压器打字打错成了变频器。。。这个是临时用电

网友AD:
引用 网友I:
好像是干式电抗器,是不是用于无功补偿的

网友AA:
也许是频敏电阻器。(但在这儿有点儿不像)

网友AE:
自藕降压起动柜    两个接触器  一个启动   一个运行    还有一个小的接触器   星点连接

网友AF:
自耦变压器启动,我们公司污水处理站也有个

网友AG:
1:1的隔离变压器吧!

网友AH(2013-04-30):
控制变压器而已,没什么大惊小怪的

网友AI(2013-09-27):
是一个三相自耦变压器,带有降压比抽头,用于大功率电动机降压启动用,在一些要求启动转矩大的场合是一个理想的选择。

网友G:
这是降压启动柜

网友AJ:
照片拍的不全面,  仪表后面应该还有东西

网友AK(2013-11-07):
一定是用于降压启动的自耦变压器

网友AL:
自偶降压启动柜用的哦

网友AM(2014-01-07):
这么破的柜子还用什么无功补偿啊,看线也不粗,是三相异步电动机自耦降压启动,那个在变频器柜子里的那个也是同用,国产的柜子

网友AN:
   像是自耦降压启动变压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