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120变频器

楼主(2013-03-18):
g120参数设置完之后,为什么参数会变动,变为其他参数。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A:
楼主这么懒,什么牌子的变频器也不说一下,就问别人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这么懒,什么牌子的变频器也不说一下,就问别人

呵呵,这个失误,我认为知道g120的人都知道是什么牌子的,这个是西门子G120的变频器

网友C:
以前遇到这事都是设置的问题,设置后未确认

有可能是模式问题,设置好了又自动识别默认

楼主:
我设置了几次,最终得出了结果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怎么设置的  跟大家交流一下

楼主:
当把参数设完之后,回过头再去将为变动的再次修改,这样再退出,就 不会有问题,西门子的人,也不能给什么好的解释

网友:
两种方法解决:

方法1   设置好参数之后 将P971设置为1,完成手动存储

方法2   设置P14=1,启用自动存储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