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西门子的一个简单的问题

楼主(2013-03-18):
各位朋友,大家好,今天想请教大家一个问题

就是我用一个不带自锁的按钮控制一个灯,按一下灯亮,再按一下灯灭,如此反复

我只是知道大概的思路是用计数器,当计数器数值为1时灯亮,计数器数值为2时灯灭,头脑很模糊

具体的我写不出,哪位要是会的话,希望能够帮我写一下,在这里先谢谢各位了!

网友A:
单键启停的例子很多,在论坛就有,可惜不能搜索。除了你讲的那个思路,你还可以这样写。

网友B:
不用计数器啊,直接就可以搞定啦。。。。

按一下起,按一下停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单键启停的例子很多,在论坛就有,可惜不能搜索。除了你讲的那个思路,你还可以这样写。

哎呀,秦君大神,你抢了偶滴沙发。。。刚才还没有你呢,等俺又截图又磨叽半天的,沙发就没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

你这是个神马软件,怎么看着这么眼生?

网友D:
ld x0

pls m0

ld m0

ani y0

ldi m0

and y0

orb

out y0

网友E:
当灯亮的时候按一下就保持灭,当灯灭的时候按一下就保持两就好了,很简单。

楼主:
对:秦君_1关于单键启停的例子很多,在论坛就有,可惜不能搜索。除了你讲的那个思路,你还可以这样写。内容的回复:

谢谢了,我还有一个问题,今天刚提出来,你再帮我看看,谢谢了大哥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单键启停的例子很多,在论坛就有,可惜不能搜索。除了你讲的那个思路,你还可以这样写。 哎呀,秦君大神,你抢了偶滴沙发。。。刚才还没有你呢,等俺又截图又磨叽半天的,沙发就没了。。。

是不是我太不够意思了,下次一定记得拉着你携手并进。O(∩_∩)O哈哈~

网友F:
楼主:用计数器的方法编程实现“按一下灯亮,再按一下灯灭,如此反复”的梯形图如下:

     程序讲解:1、MB10的值均以二进制数存入,当MB10的值为奇数时其最低位M10.0=1,而MB10的值为偶数时其最低位M10.0=0 。  2、奇数与偶数彼此是相间的,即奇数的前后相邻数是偶数,偶数的前后相邻数是奇数,上述二点就是用计数器的方法编程实现“按一下灯亮,再按一下灯灭,如此反复”的依据:当MB10=0000_0000时,其M10.0=0,输出Q0.0=0,(即灯灭,见网络2),按一下按钮(I0.0),I0.0=1的前沿使MB10加1,使MB10=0000_0001,其M10.0=1,其输出Q0.0=1,(即灯亮,见网络2),再按一下按钮,I0.0=1的前沿使MB10加1,使MB10=0000_0010,其M10.0=0,其输出Q0.0=0(即灯灭,见网络2)。。。。以此类推。

网友G:
   来学习啦,不错,好多方法 ! 4 楼的那是 S7 300 的软件

网友H:
我用计数器试试

网友I:
引用 网友F:
楼主:用计数器的方法编程实现“按一下灯亮,再按一下灯灭...

 我觉得这个最好,收藏了

网友J:
学习了    那里都是知识

网友K:
都是高手,学习了!以后会碰到的

网友L:
高手厉害,人才,学200的就没见过300的?

网友M: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C:               ...

这是S7-300的

网友N:
来个最简单的,不过是三菱的

网友O:
用取反指令就可以了搞得这么复杂

网友:
                                                  为什么不这样

网友P:
可以有很多种实现方法,没必要说谁对谁错。

网友Q:
引用 网友O:
用取反指令就可以了搞得这么复杂

   我认同你的观点,简单实用

网友R:
这个所谓的<此处内容被屏蔽>继电器是在网上一个朋友给的,不知道他为什么跟一键启停叫<此处内容被屏蔽>,我不知道是不是在骂人,但是他说鸡是通,巴是断,不明白,但是他给了我这个叫<此处内容被屏蔽>继电器的库元件,添加到库元件里面,用的时候直接调出来就行了,最近去山西调试,他们那边的人看到我的程序,都说:<此处内容被屏蔽>继电器。。。。。。整的我很无语,想自己把名字改了,可是好像又改不了,反正在这是一键启停的,挺好用的

网友S:
引用 网友R:
这个所谓的<此处内容被屏蔽>继电器是在网上一个朋友给的... <此处内容被屏蔽>

求解。。。。。。。。。。

网友T(2013-05-09):
这个直接做成单按钮启停即可。没必要这么繁琐。

网友U:
没有如果是单纯的 按一下操作

网友V:
 PLC解开时自毁程序视频教程(三菱、西门子、松下、台达等)  需要加364567273

网友W:
引用 网友K:
都是高手,学习了!以后会碰到的

网友X:
都是高人,偶学习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R:
这个所谓的<此处内容被屏蔽>继电器是在网上一个朋友给的...

网友Y:
引用 网友F:
楼主:用计数器的方法编程实现“按一下灯亮,再按一下灯灭...

 10楼的朋友能不能继续分析一下,第2次按开关,第3次按开关,MB10=0000 0010的二进制变化吗,

网友Z:
我觉得这个好, 简单实用,,收藏了,   都是高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