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307无24V输出电压

楼主(2013-03-18):
一台PS307 5A的电源无24V输出?拆下检查发现保险烧断,其它没有明显损坏痕迹,换上新的保险,接上24V假负载(一个灯泡),送电时还是出现烧保险,继续检查,电源里面的开关MOS管以及整流管都是正常的,输入的两个分压电阻也没有损坏,原因究竟在哪?请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A:
1、整流管或者压敏电阻短路;

2、开关变压器内部短路;

网友B:
个人认为可能是压敏电阻那击穿了……

网友C:
检查下滤波电容有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1、整流管或者压敏电阻短路;2、开关变压器内部短路;

整流桥以及整流二极管都没有损坏,压敏电阻是串联在主回路中,也没有损坏,不知是否是背面的几块集成电路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