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定时问题

楼主(2013-03-18):
各位大侠,我做一个气化站的项目,用200PLC来实现,(CPU位226)的,

客户提出了一个要求,需要4个小时后才能动作,

我的问题是怎么在S7-200中延时4个小时,(就是延时几个小时怎么来做)

能不能有程序,给我看一下,谢谢各位大侠,能不能给我发一封邮件,123810650@qq.com

网友A:
4个3600秒就是4小时

会24小时计时就会了

网友B:
楼主如果编程实现的话,几个定时器串一起:

网友C:
200PLC有哪些计时的指令?我给你列出来:
时钟
系统位SM0.5/SM0.4
TON/TOF/TONR
BITIM /CITIM
定时中断(中断号:10 ,11, 21, 22)

这么简单的定时搞不定,这不怪你,居然还那么懒,简直就一垃圾,还要人把程序发你邮箱。

网友D:
1、4个小时=240分钟。

2、一分钟=600*100ms。

So:

闲着也是闲着。。。

网友E:
多看看帮助文件,写程序要自己先动脑筋再来求助

网友F:
使用SM0.4的上升沿计数,计数器设定值为240

网友C:
4楼 5楼的程序也好意思拿出来?

网友B:
引用 网友C:
4楼 5楼的程序也好意思拿出来?

看一下二楼的定时器时间;超限了吧;

平时还是多看看指令手册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C: 4楼 5楼的程序也好...

当计数器超限(>32767),触点保持闭合,计数保持最大值,直至该计数器复位(电机停止)

楼主的意思只是需要一个4小时的延时启动,并不是要计算电机运转时间,所以,计数值超过240以后,计数值就是个无意义的数据,超限不超限的根本无影响。

请7楼8楼详细参考官方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