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中的OFFSET和GAIN

楼主(2013-03-18):
请问各位了。台达PLC中的OFFSET、GAIN中,GAIN应该怎么去用啊?因为现在我  4~~20mA  电压输入,对应的PLC中是800~~4000的值。我现在想把范围变大一点,这样的话精度也高。。。哪位大哥帮我解答一下啊。。。???

网友A:
offset gain就是偏置和增益。通常只需要设置就可以,一般无需调整。如果想增加精度的话,那就需要选取精度更高的模拟量模块。

网友B:
对,精度取决于模拟量模块的硬件设计,跟程序没有关系。偏置跟增益是当你觉得模块测量不准确的时候,需要设置的量,用于补偿因为温度时间等因素而产生的取样电阻产生的变化而设计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