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气连接
变频器和电机的距离确定以及电缆和布线方法

楼主(2013-03-18):
1)变频器和电机的距离应该尽量的短。这样减小了电缆的对地电容,减少干扰的发射源。
2)控制电缆选用屏蔽电缆,动力电缆选用屏蔽电缆或者从变频器到电机全部用穿线管屏蔽。
3)电机电缆应独立于其它电缆走线,其最小距离为500mm。同时应避免电机电缆与其它电缆长距离平行走线,这样才能减少变频器输出电压快速变化而产生的电磁干扰。如果控制电缆和电源电缆交叉,应尽可能使它们按90度角交叉。与变频器有关的模拟量信号线与主回路线分开走线,即使在控制柜中也要如此。
4)与变频器有关的模拟信号线最好选用屏蔽双绞线,动力电缆选用屏蔽的三芯电缆(其规格要比普通电机的电缆大档)或遵从变频器的用户手册。

网友:
动力电缆一般选择3+1的,三相电动机线,一根接地线!根据电缆长度--来选择是否需要配电抗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