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循环控制

楼主(2013-03-18):
有两台电机,要求1号电机工作,5个小时后1号停止,2号电机工作,5个小时后2号停止,1号工作,循环运作,怎么用汇川PLC编程,谢谢了  小弟汇川刚学 ,最好发个T行图

网友A:
不晓得汇川是否有5小时的掉电保护性接通延时定时器,如果有,那就直接调用,然后到了之后激活另外一台的控制即可。

网友B(2024-01-26):
引用 网友C:


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