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300plc通过DP通讯控制丹佛斯变频器时,能否实现如下控制?

楼主(2013-03-18):
西门子300plc通过DP通讯控制丹佛斯变频器时,能否实现远程控制并本地通过变频器面板按“+“实现频率的增加?

网友A:
一般变频器要加个本地/远程切换旋钮给控制的,打到本地手动给定,打到远程自动控制,

不过也可以远程控制启停,本地控制频率

网友B:
估计需要让厂家修改底层啦

不知道楼主为啥要这样处理?难不成是想省下本地的触摸屏?

网友C:
你这样做的目的是想监控变频器的参数,又不想曾经模拟量给定的信号;那不如不做通讯控制,直接增加端子控制线--远程控制启停,远程传数据给PLC;或者直接面板启停,把变频器的输出线接到PLC去;不过咋建议,都觉得你最初的想法不是啥好办法,不知道你为啥要这样设计。

楼主:
主要是想控制流量,现场的人可以看见流量来调整大小,而通过上位设置流量大小由于看不见现场的实际情况,所以不好控制,而整个又是一条生产线,所以需要前面的设备启动后才能启动,又需要远控。

网友D(2013-05-19):
加个DP总线的远程IO输入模块放现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