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元变频器7200MA怎么修改输出最大频率?

楼主(2013-03-18):
参数Cn-02为什么不能修改,我原来驱动的是11KW60Hz的西门子水泵,因更换了50HZ的泵浦,但是最大频率无法修改,显示为(出厂设定)

機能

參數No.

名稱

LCD畫面顯示
(
中文版)

設定範圍

最小設
定單位

出廠
設定

V/F

Cn-01

輸入電壓

Cn-01220.0V
輸入電壓

150.0255.0V*2

0.1V

220.0V*1

Cn-02

最大輸出頻率

Cn-02060.0Hz
最大輸出頻率

50.0400.0Hz

0.1Hz

60.0Hz

Cn-03

最大電壓

Cn-03220.0V
最大電壓

0.1255.0V*2

0.1V

220.0V*1

Cn-04

最大電壓時之頻率

Cn-04060.0Hz
最大電壓頻率

0.1400.0Hz

0.1Hz

60.0Hz

Cn-05

中間輸出頻率

Cn-05003.0Hz
中間輸出頻率

0.1400.0Hz

0.1Hz

3.0Hz

Cn-06

中間輸出頻率時之電壓

Cn-06014.9V
中間電壓

0.1255.0V*2

0.1V

14.9V*1

Cn-07

最低輸出頻率

Cn-07001.5Hz
最低輸出頻率

0.1400.0Hz

0.1Hz

1.5Hz

Cn-08

最低輸出頻率時之電壓

Cn-08007.9V
最低電壓

0.1255.0V*2

0.1V

7.9V*1

网友A:
可以修改啊,哪个系列的

网友A:
首先看参数有没有锁住,SN-03,如果没锁的话,把SN-02改成15,就可以修改了。

网友B:
最大频率是没法往大的方向改还是没法变化?

楼主:
对:红雪关于首先看参数有没有锁住,SN-03,如果没锁的话,把SN-02改成15,就可以修改了。 内容的回复:

太感谢了,明天再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