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模拟量特殊模块读取变量值的问题

楼主(2013-03-18):
大虾们! 别再潜水了!!!

     虾弟请教个问题:关于模拟量特殊模块读取变量值,先不谈什么牌子的PLC,现在就是想读取电流,但范围在0~1.5A左右,模块的读值范 围是 4mA ~ 20mA ,这个问题怎么解决,需要加个什么东西,还是别的什么? 我知道有什么电压变送器的跟这类似,希望能有详细的了解!  补充: 0~1.5A的电流是经过电容啥的玩意变过来的,就是需要读取电流值后进行下一步操供了

网友A:
直接买一个电流变送器就搞定了

网友B:
用电阻分压转换成电压来做呢。不然用电阻分流来做呢,感觉这样成本很低。只是不知道精度有多高。呵呵,可以试下!

网友C:
PLC模拟量模块的信号通常是直流电压和电流信号,所以非直流信号或非范围的直流信号都需要增加1楼说的变送器进行信号的转换。  可能你的信号难以选择合适的变送器,那就需要自己想办法转换和处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直接买一个电流变送器就搞定了

一般都是这样的,安全啊!

网友E:
买个电流变送器。

网友F:
貌似如果采用精度高的电阻的话可以试试分压,但是如果成本允许的话,还是建议使用直流电流变送器。

网友G:
想读取电流的范围在0~1.5A左右,模块的读值范围是 4mA ~ 20mA ,那么你需要将0~1.5A电流先转换为 4~ 20mA电流,然后才能送到模块供模块使用。转换的办法最好找专业电子人员咨询配一个电流转换器。

网友H:
直接买个输入0-1.5A输出:4-20mA的电流变送器就可以了。如果没有1.5A的,大点也可以,但是不能小,大了可以程序改一下,小了不安全。

网友I:
加一个电流隔离变送器就可以了,输入0-2AAC,输出4-20mA的,需要可联系:Q:1601567945

网友J:
“ 0~1.5A的电流是经过电容啥的玩意变过来的”,电容是导通交流阻碍直流,  0~1.5A 应是交流电流,安装一块0.5级或0.2级交流电流变送器(量程选接近且大于1.5A电流),变送器输入回路通0-1.5A范围电流,输出回路输出 4mA ~ 20mA直流 电流,变送器输出端接模块输入端,模块输出端再接PLC。

网友K:
有需要瑞士佳乐产品的吗?我司是深圳总代,诚招各级经销商,实现双赢,共同发展!我司还销售施耐德 菲尼克斯等国际著名品牌,价格有优势,货期有保证。深圳市长能盛节能科技有限公司,欢迎各位前来询价。详情请咨询:0755-89367016  QQ: 26616302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