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dbus-RTU

楼主(2013-03-18):
我最近在做一个欧姆龙CP1E的PLC 与汇川MD320变频器采用485双线,Modbus-RTU模式通讯的实验,想实现主从控制,通过触摸屏到PLC给变频器发数据,实现对变频器设定频率的修改,但是现在一直通讯不上,硬件检查没问题,关于终端电阻不太明白怎么连,所以没接,现在可以把数据写到PLC的固定内存储,但不能写进变频器,希望高手们支个招!小弟不胜感激!

网友A:
触摸屏给定频率——》PLC——》变频器

1、先确定好PLC已经正确接收到了触摸屏给出的指令

2、如果1正确,那就查看PLC发出的Modbus报文是否正确?

3、如果2正确,然后再看变频器返回的Modbus响应报文是否正确?

在2和3的测试过程中,请使用Modbus调试助手,在线查看报文的正确性?如果不正确,又需要从2方面分析问题

a,modbus指令是否正确,没有使用过omron通过modbus-rtu协议,那么modbus指令的正确性需要自己翻书确认;

b,如果指令正确,那么查看变频器协议,看看变频器modbus地址是否正确,往往这个地方容易出错,很多情况下,PLC访问modbus从站的时候,需要在变频器modbus地址的基础上+1.

至于楼主担心的终端电阻问题,PLC与变频器属于点对点通讯,那么PLC与变频器两边都需安装终端电阻,往往PLC侧(主站侧)还需要增加上拉和下拉电阻为佳。  终端电阻接在信号+和信号-之间。

楼主:
十分感谢!您的解答给我带来了很大帮助,我再按照您提供的思路进一步实验一下,怎么查看保文的正确性,我对这方面知之甚少~,现在我看的欧姆龙的MODBUS 协议格式跟变频器的好像不一样,这个我一直在发愁,可能是我理解能力有限没有搞明白,理论上不应该出现这种情况吧.

网友B:
OMRON工业自动化网站上面有一个CP1H MODBUS RTU的视频教程,你可以去搜索下载看看。

关于modbus RTU这块 你得把变频器相关的资料找来看看。

http://bbs.gongkong.com/Details/201303/2013031822570000001-1.shtml共享了点资料你可以看看,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C:
建议你用modscan与变频器通讯试一下,并记录相应地址;

用modsim与PLC通讯试一下,并记录相应地址;

如果两者都通讯上了,地址也对的话,

检查一下波特率之类的就ok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_1关于建议你用modscan与变频器通讯试一下,并记录相应地址;用modsim与PLC通讯试一下,并记录相应地址;如果两者都通讯上了,地址也对的话,检查一下波特率之类的就ok了。

好的,我试一下,变频器只支持MDBUS协议,你说的modscan也是个协议吗?还有modsim,多谢指教!

网友A:
ModScan是modbus调试工具。

楼主:
引用 网友A:
触摸屏给定频率——》PLC——》变频器  1、先确定好...

 终端电阻阻值一般选多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