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VDC(2A)可以带起来供电24VDC的200么

楼主(2013-03-18):
如题,手头现在没有24VDC的电源,只有一个12V的,不知道能不能带起来~~

看了看有人在线呢,问一下,我就自己不试了

网友A:
供电24VDC的S7-200PLC是不能用12V电源供电的。

网友B:
12V低那么多了,肯定无法保证PLC正常使用了!24V的s7200的电源要求是20-28V DC这个范围的。

网友C:
好象用升压模块升到24V也行。

网友D:
引用 网友B:
12V低那么多了,肯定无法保证PLC正常使用了!24V的s7200的电源要求是20-28V DC这个范围的。

楼主可以买个开关电源输出24V的啊;12V太低了,PLC工作不了;

网友E:
12v的电源带s7-200的PLC,肯定不行,楼主可以购一个24v的开关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