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减温器出口温度检测的问题请教大家

楼主(2013-03-18):
当下的一个项目中,对于减温器出口温度检测仪表的安装采用了一个特别的设计,那就是在温度检测元件保护套(thermowell)的外部又加了个开口的套管(此处用protective pocket 以区分) ,见下图(图2中的红色部分), 这一设计我还是头一次见到,个人的猜测是因为怕减温器出口温度不均匀而导致thermowell 韧性降低进而可能发生断裂的的缘故,可实际缘由不得而知, 还请内行给与指教,先谢过了!

                                                                                                  图1

                                                        图2

网友A:
那个东西我的理解是相当与温度检测元件的安装孔,方便下次更换损坏的检查软件时候有个导向的孔,拆开周边保温的时候也不好引起度塞。

楼主:
多谢江湖兄的关注,这个按理跟保温的关系应该不太大,因为与其他类型的温度仪表(同样是装在有保温的管道上)的安装相比,其区别是在于多了管道内的那一截(底部开口,中上部有导流孔的部分).

网友B:
个人的猜测是因为怕减温器出口温度不均匀而导致thermowell 韧性降低进而可能发生断裂的的缘故,对减温器工作情形不熟悉,单从你提供的这点信息个人判断如下,一、温度不均匀造成断裂的可能性应该不存在,毕竟保护管强度是足够的。二、如果说出口温度存在不均匀现象那么可能是管道横切面直径方向不均匀。因此加个套管将中心温度通过开口和导流口引致管壁位置,使得整个测量传感器均处在相对温差较小的情况下,提高测量精度。

网友C:
不知道你的检测温度是多少?如果检测的温度是800度的情况下你的外加了个开口的套管还能使用吗?

网友D:
不要想太多!!!只是加个保护套而已。。。

网友E:
下个套管,

俄估计是为鸟防止,管道里有个石头啥,砸到热电偶上,把球砸弯砸骨折鸟不拽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个人的猜测是因为怕减温器出口温度不均匀而导致therm...

谢谢zsh提供的见解,我也比较倾向于你第二种设想。

鉴于楼上有前辈提出来,这里我稍微对于减温器做些解释,减温器是一个通过往入口蒸汽(例如400 degC/50 Bar)中喷水来降低出口蒸汽(例如250 degC/15 Bar)温度的一个装置,考虑到水和蒸汽的混合需要些时间,故而有上面所提到的温度不均与的揣测。

在此也谢过其他大虾的帮助。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要想太多!!!只是加个保护套而已。。。

不想不行啊,呵呵。。。因为其他的更高温度和压力的蒸汽管道上的温度测量都没有加那个保护套,想必有些特定缘故。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下个套管,俄估计是为鸟防止,管道里有个石头啥,砸到热电...

保护热电阻保护套已经有了,我们谈的这个套子是罩在那个热电阻保护套外面的又一层,主要是从图中看出有导流的作用,另外这个是进去汽轮机的主蒸汽管道,所以蒸汽的品质肯定是没的说。

网友F:
不知道,我所在的生产工艺上都没有见过这种。长见识了。感谢分享!

网友E:
1、加个保护套,下面还45°(或者30°等)开口斜坡迎流,

  要么就是防流速大,防冲击磨蚀的

  要么就是防碰防振的

2、要么就是带套子搞事,装精呢 ? 。。。。。。俄滴乖乖。。

网友E:
俺跟帖必须顶和踩,人家前面几位跟帖,为啥能不顶叶不踩鸟?》》》》》》

为啥?

楼主:
引用 网友E:
俺跟帖必须顶和踩,人家前面几位跟帖,为啥能不顶叶不踩鸟...

 怪话前辈批评的是,虽然在7楼有提及表示感谢,但没有提及名字,显得有些不够诚恳。。。

这边郑重表示对yanwen,星空的热心解答表示感谢,同时也向怪话及其他同仁,前辈的对于此贴得关注以及指教表示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1、加个保护套,下面还45°(或者30°等)开口斜坡迎...

 怪话前辈的第二种情况分析的太彻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