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富士电机与Pmac卡的问题

楼主(2013-03-18):
小弟现在在调一台机床,机床是三轴,Z轴是coply管状直线电机加xenus驱动器,XY平台是富士的交流伺服电机平台;Pmac卡为Pmac-lite I 型卡;模拟量控制。由于故障,更换了三轴的光栅(三轴光栅都是雷尼绍开放式)。

目前遇到的问题:1,直线电机在移动方向上的阻力有变化,比如:直线电机在未加电时,在一端时只要20N的力就能拖动,但在令一段则需要60N才能拖得动。闭环控制后,电机每次走到力大的一段后就因为跟随误差超差导致开环!请问这是导轨缺少润滑还是直线度平行度变差导致的或者因为别的原因啊?可以通过调整Z轴PID参数的方法解决吗?

2,X_Y富士交流伺服电机平台一根轴始终不能闭环,不能闭环的原因也是跟随误差过大,导致Fatal following eror报警。经检查,光栅的反馈极性均没有问题!请问这是什么原因?怎么调整跟随误差啊?

不胜感激!

网友A:
虽然没有接触过这个控制卡,但还是想了解一下。

富士默认的ABZ输出是2048,不过这个好像没有用,用的外部光栅。

雷尼绍的光栅还是可以的吧,能否发份资料给小弟看看

你的这个控制卡和光栅的资料 redemptor@163.com

楼主:
引用 网友A:
虽然没有接触过这个控制卡,但还是想了解一下。富士默认的...

已发!

楼主:
对于三个轴的闭环问题都已经解决了!是PID参数很差导致跟随误差过大,超过了PMAC卡Ix11变量设置的Fatal Following Eror值,电极关闭!

目前还有的问题是富士的电极接通电源后就开始漂,在Pmac卡中设置了DAC校验也不管用!

电极和Pmac卡由两根线连接,分别是DAC和GND,请问通过设置富士电机的驱动器是否可以解决上电漂移的问题?

网友B(2014-11-06):
引用 楼主:
对于三个轴的闭环问题都已经解决了!是PID参数很差导致...

模拟量我记得是接模拟地 AGND和DAC吧

网友C:
楼主  你好 我也是用的富士  遇到问题  接上后 pemac卡接受不到驱动器反馈  手动转动一周电机 cts位置只在1和0之间变化  奇怪了 十分奇怪  请问是怎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