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s问题

楼主(2013-03-18):
现场电接点压力表,只有一个高报点,正常情况dcs显示高爆,高爆的时候dcs显示正常。 仪表通讯正常,请问是不是dcs程序出现问题了,如何更改

网友A:
      电接点的压力表,是开关量的信号进DCS的;就看你现场接线是接常闭点还是常开点了,一般为了安全考虑,是接常闭点,然后DCS上面做程序是--这个接点断开报超压;原因--正常时候不超压,这个点有信号送到DCS去,期间控制电源出故障或者控制电缆端口、松动,DCS都可以监控到这个信号;真正超压的时候,也断开;所以就看你DCS程序咋设计的了。

网友B:
呵呵,感觉逻辑关系反了是吧?把接入的开关量常开点改成常闭点,常闭点改成常开点就行了。

楼主:
呵呵找到原因了 , 是 表的问题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