条件指令编写

楼主(2013-03-19):
我用FPWIN Pro6编梯形图,用到(= S   D)这个指令,但是在指令列表里面,没有这样的指令,是否用EQ指令,但是EQ指令里有三个“?”,这个指令只有两个操作数!

网友A:
YES,就是EQ。

= S D其实也有3个?,只不过那么隐藏的?就是能流接通而已,试想一下,使用=  S  D指令是不是在指令的右边需要连接触点?

而EQ指令的最后一个参数就如同=指令右边的那个触点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