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一个关于西门子编程问题

楼主(2013-03-19):
在这里想请教一个问题,目前我要用一个带自锁的按钮控制2个灯的亮与灭

具体是这样的,当我按下这个按钮时A灯保持亮B灯保持灭。当我再按一下时A灯保持灭B灯保持亮

这里只允许有这么1个按钮,然后还有一点就是,当刚开启电源时两个灯都不会亮,只有按一下按钮后才会有一个灯亮

我想了一天没有弄出来,希望各位大哥能帮下我!

网友A:
楼主可以看卡这个:

http://bbs.gongkong.com/Details/201212/2012121822254300001-1.shtml

工控PLC擂台第93期-一个按钮可随意控制N个(N=10)灯泡的问题?

网友A:
都是很不错的帖子:

http://bbs.gongkong.com/Details/200804/2008041208413800001-1.shtml

用一个按钮控制要控制两个灯

网友A:
楼主慢慢西看看,都是很不错的帖子;

下图是个一个按钮控制2个灯的电气二次图,其实在PLC软件中也是简单的可以实现的:

大家分析分析:第一张我看了半天,看绕进去了;

网友B:
楼上的电路图显然不能实现 这个功能,  KA2 无法吸合。 KA3 也无法断开。。。。。!

网友C:
试试此程序     或许满足你的要求

网友C:
又或者 再加以计数器  不用plc控制也可以  计数器计数设定值为2  一次输入信号 A灯亮  计数时间到 B灯亮  A等灭

网友D:
就这事想了一天?????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试试此程序     或许满足你的要求

你只截一下程序,这张要小了,看不清楚,谢谢了

网友F:
3楼的第一张图也是正确的。别被人一搅和就把自己给绕进去了。

分析动作要看清楚操作的是按钮,按钮按了是要放开(为KM的状态转换作准备)的然后再按。动作就出来了。

只是不太符合标题。

网友C:
好的大图截屏   我没试验  应该行得通

网友G:
按钮是带自锁的,试一下这样行不行:

网友H:
首先上电时都不亮,做一个上电复位脉冲R Q0.0和Q0.1一个。然后用上图的程序就可以了。

网友I:
引用 网友G:
按钮是带自锁的,试一下这样行不行:

狼牙厉害!但如果不是自锁按钮的话就不行。要改成普通点动按钮也很简单,以狼牙的图改动如下:(不用自锁按钮,是点动按钮)

1、网络1的I0.0左侧加一个Q0.0的常闭点,在网络2的I0.0左侧加一个Q0.0的常开点。

2、把网络1中的上升沿改成下降沿。

OVER!

网友J:
我写了一个,楼主有兴趣可以验证一下:

网友K:
我写了一个,看是否符合你的要求

网友L:
引用 网友E:
好的大图截屏   我没试验  应该行得通

这个应该行不通吧,要把网络1与网络2的顺序对调一下才行。

网友M:
 我也不会,就是过来看看,来瞅瞅学习一下高手们的杰作 !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慢慢西看看,都是很不错的帖子;下图是个一个按钮控制...

 我感觉第一张应该是没有问题的,不过确实让人容易绕进去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的大图截屏   我没试验  应该行得通

谢谢,这个很好,谢啦兄弟

楼主:
引用 网友G:
按钮是带自锁的,试一下这样行不行:

这个程序我也喜欢,真的每个人思想都不一样,太好了,程序简单明了。谢谢你

楼主:
引用 网友L:
回复内容:对:网友E 好的大图截屏 ...

 这个请教一下,为什么要把网络1和2对调一下呢,这个先后顺序有什么讲究呢 ?

真心请教!

楼主:
看了各位都写出了自己的想法,我很感动,这里面真的是高手云集,我是一菜鸟,才刚开始学,大家素不相识, 能够这么棒我,我非常谢谢大家,真的,谢谢,我相信交流讨论可以出新思维。再次谢谢各位大哥了!

网友N(2013-04-20):
其实就检测下降沿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