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讯问题

楼主(2013-03-19):
台达PLC通讯求教:28SV的com2口接了一台人机,那么其com1口能否通过IFD8500转换为485后,接到其它主PLC(28SV2)的485上做从机的;但当我设置完PLC(28SV)本地站号以及波特率时,主PLC(28SV2)上的人机与本机(28SV)com2口上的人机均会报读写错误,帮忙分析一下这是个什么状况的?

网友A:
一,报错是对的,因为COM1与COM2共用一个地址,你改了地址后28SV的人机就无法访问了。

二,你改的地址可能跟主站的冲突了,所以主站也报错(猜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