磁翻板液位计疑惑

楼主(2013-03-19):
为什么沸锅液位光蒸气却显示满量称,排倒淋后,只打开气相浮球却升到顶

网友A:
排倒淋后,只打开气相浮球却升到顶

不明白意思,是否是从上部用水浇灌,那么只开气相阀凉水会被大量汽化把磁浮子顶起来。

网友B:
楼主说明白下,你测的是什么介质,什么光蒸汽就跑到顶了,磁翻板液位计里面是浮子。主要还是密度决定的。不知道你测得什么介质,出现了什么故障。

网友C:
排倒林是啥意思,教教老哥白

网友D(2013-05-16):
楼主的意思就是沸锅里面已经烧干了,没有液位了,但是磁翻板却显示满的。

然后关闭根部阀,打开排放阀,排放。

只打开气相根部阀的情况下,翻板又显示满了。

是这个意思吗?

网友D:
首先,你要确认液位计没有损坏,就是翻板是否能正常反转,也就是有水的时候正常吗

其次,烧干的情况下有可能有指示,因为沸锅内蒸汽沸腾剧烈,

网友C:
楼主再木闪脸,会不会牺牲鸟?。。。。会不会是蒸汽,把楼主烫熟鸟呀? 。。。。会不?

网友E:
遇到过这种类似的情况,把浮筒上面的排气螺母打开放放汽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