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的问题了,怎么设置点动

楼主(2013-03-19):
我想设置一个按钮(M0.0),按下时为1,常态为0,在屏的设置组态里能实现吗?是需要设置按钮里的事件吗?或者用其他的东西实现?

入门真的是不断遇到新的问题啊,希望一个一个都能够解决!

网友A:
在设置按钮的时候有选项的。

网友B:
你好,在屏软件实现;控件可以设置:

截图维纶屏,你看看;

楼主:
对:王者之师-学习者关于在设置按钮的时候有选项的。内容的回复:

弱弱的说一下,不是很明白,是在事件里设置函数吗?

楼主:
对:银光人生—华关于你好,在屏软件实现;控件可以设置:截图维纶屏,你看看; 内容的回复:

我用的怎么没有这个属性啊,我用的700IE屏

网友C:
按下时,SETBIT 释放时RESTBIT

网友D:
能。不同的触摸屏设置办法可能略有不同,我用的威纶通屏中将开关类型设置为“复归型”就能实现。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银光人生—华关于你好,在屏软件实现;控件可以设置:截图维纶屏,你看看; 内容的回复:我用的怎么没有这个属性啊,我用的700IE屏

你那是西门子的屏吧;

其实正如秦工所说,屏基本设置按钮相似;是不是你选择的不对,还有别的按钮控件;

楼主:
恩 ,我选的不对,设好了,多谢各位了!!!

网友E:
     如是 SIEMENS 的屏时,可设置按下时 SETBIT  =1 ,  释放时RESTBIT = 0

网友F:
我也学习了,谢谢高手们

网友G:
选择复归型就解决了。

网友H:
按下置1,释放置0就可以了

网友I:
谢谢高手,按下置1,释放置0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