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编程电缆的问题,请高手帮忙

楼主(2013-03-19):
今天得到一根编程电缆,一头是USB,一头是九针串口,我想问,能否用于西门子、欧姆龙PLC编程,我怎么判断能不能用?我对这些东西实在迷糊,请高手指点,推荐些资料更好,谢谢大家

网友A:
什么型号?你不会说的是USB转232的串口线吧。。。

别搞混了

如果真是串口线的话,是没法跟PLC连接的,还得在网上下载对应的驱动

网友B:
各种PLC之间的编程电缆是不一样的;

比如西门子200和300之间还不一样的;

你那是什么型号?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什么型号?你不会说的是USB转232的串口线吧。。。别搞混了如果真是串口线的话,是没法跟PLC连接的,还得在网上下载对应的驱动

型号不知道啊;下载驱动是不是就能和PLC连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各种PLC之间的编程电缆是不一样的;比如西门子200和300之间还不一样的;你那是什么型号?

型号不知道,我需要怎么做才能用?现在需要和西门子200连接

网友D:
不知道型号就不好办啦,各种PLC之间编程电缆是不一样的,西门子200的是PPI电缆,300的是MPI电缆。

网友B:
你方面拍个照片发来,大家给你看看,

编程电缆是不是中间有个盒子啊,上面写了吧;西门子200的 PC  PPI 之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方面拍个照片发来,大家给你看看,编程电缆是不是中间有个盒子啊,上面写了吧;西门子200的 PC  PPI 之类的。

线上写着:AWM E303887 STYLE 2464 28AWG 80摄氏度 300V VW-1

就写了这些   我还看不懂

网友F:
你说的“AWM E303887 STYLE 2464 28AWG 80摄氏度 300V VW-1”不是数据线的型号,只是线的组成材质和参数,不是功能型号,最好是看一下接头上面的型号啊!

网友B:
你那根电缆没有电路吗?

就是一根电缆 ?

强烈建议上图;

网友G:
这玩意只能拿型号以及两头对应电气连接针脚位置说话,不能看接头外形。现在各种样式的电缆太多了,有的长得一摸一样但是不能通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那根电缆没有电路吗?就是一根电缆 ?强烈建议上图;

这是那根线

请各位帮忙看一下

网友B:
楼主,这不是西门子200和300的编程电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这不是西门子200和300的编程电缆;

哦,我问过了,只有这么一根线,也没电路图,

网友B:
那显然不是西门子200的编程电缆,上图是西门子200的编程电缆;

楼主,让单位采购编程电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显然不是西门子200的编程电缆,上图是西门子200...

 不给买啊;

的确只是根串口线;

我又连上一根编程线,和西门子200怎么还是连不上?

串口线的驱动也装上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显然不是西门子200的编程电缆,上图是西门子200...

 我需要怎么设置?

下载的驱动是USB转232,这个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H:
什么型号?你不会说的是USB转232的串口线吧。。。别...

 大哥,哎

我一看有人回复就赶快回来看

结果,您,,,给我粘这么一段

还是谢谢您

网友I:
这不是编程电缆吧,只是USB转串口的线,如果用这根线还要装个USB转串口的驱动

楼主:
引用 网友I:
这不是编程电缆吧,只是USB转串口的线,如果用这根线还...

 嗯,是的,您说得对,我今天才弄明白,原来还有这样一种东西

楼主:
求助帖
20分-未结帖
今天得到一根编程电缆,一头是USB,一头是九针串口,我想问,能否用于西门子、欧姆龙PLC编程,我怎么判断能不能用?我对这些东西实在迷糊,请高手指点,推荐些资料更好,谢谢大家

网友:
楼主,西门子200,下载需要 原装编程电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