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威变频器参数如何校正

楼主(2013-03-19):
我们有台设备西威变频器坏了,修复变频器后单独试用带载正常,与整台设备其它传动配合联动后就显示过压故障,厂家提供的参数反复下载检查没有问题,请问各位高手如何解决。

网友A:
联动是不是与其他的传动同步?

还是参数设置的问题,具体要看一下是什么样的控制方式,出现过压故障是因为这台电机被联动的其他设备拖着转,速度跟不上其他联动设备。这就是我们通常说的负荷分配问题,负荷分配不均匀就会出现联动设备被拖动的报过压故障。

楼主(2013-08-06):
谢谢,我们已经找到问题了,跟您说的原理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