绝对式编码器角度值用PLC什么指令读取,比如使用台达EH2?

楼主(2013-03-19):
绝对式编码器角度值用PLC什么指令读取,比如使用台达EH2?

网友A:
那要看你的编码器是什么输出了

楼主:
对:wenwanshuang关于那要看你的编码器是什么输出了内容的回复:

普通八位输出

网友A:
那就是格格雷码了。。。。。。。。。。。。。。。。。。。。。。。

网友B:
三菱FX2N的用过

台达没注意

楼主:
对:wenwanshuang关于那就是格格雷码了。。。。。。。。。。。。。。。。。。。。。。。内容的回复:

谢谢,知道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那就是格格雷码了。。。。。。。。。。。。。。。。。。。...

 GBIN是哪个型号的,   es系列好像没有吧

网友D:
SPD可以么?一段时间内计算得到脉冲数,再转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