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监控台达伺服电机的运动状态

楼主(2013-03-19):
怎样监控台达伺服电机的运动状态

网友A:
可通过台达ASDSOFT来实时监测数据,分析,http://www.deltagreentech.com.cn/SC/Product/ProductLv4.aspx?ID=d6cd42c8-b2af-492b-b3cd-91a431c7d845&SubjectID=6ac1a3eb-684b-4b50-9223-299cd0e02ec7

网友B:
您可以用伺服的P0-02参数监控您需要的数据。如下:

00:馬達迴授脈波數(絕對值)[pulse]
01:馬達迴授旋轉圈數(絕對值)[rev]
02:脈波命令脈波計數 [pulse]
03:脈波命令旋轉圈數 [rev]
04:控制命令脈波與迴授脈波誤差數 [pulse]
05:脈波命令輸入頻率 [r/min]
06:馬達轉速 [r/min]
07:速度輸入命令 [Volt]
08:速度輸入命令 [r/min]
09:扭矩輸入命令 [Volt]
10:扭矩輸入命令 [%]
11:平均轉矩 [%]
12:峰值轉矩 [%]
13:主回路電壓 [Volt]
14:負載/馬達慣性比 [time]
15:馬達迴授脈波數(相對值)/位置latch 脈波數 [pulse]
16:馬達迴授旋轉圈數(相對值)/位置latch 旋轉圈數 [rev]
7-14 Revision July, 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