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西门子dp总线中有两个站点不能同时使用的问题

楼主(2013-03-19):
在西门子dp总线中有两个站点不能同时使用,有高手知道原因吗?

西门子dp总线中一共有30多个从站,但其中两个站只要同时使用就可能导致丢站,而单纯的使用一个站却运行正常,这是为什么?

网友A:
30多个,到底是多少?

DP每个段有32个限制。

网友B:
地址冲突了吧!

网友C:
终端电阻接了吗?

网友D:
那2个站的地址设的有问题吧。

楼主:
有31个站     28号  31好冲突

网友C:
引用 楼主:
有31个站     28号  31好冲突

换个PLC改成地址28或者31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