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ABB软启动故障

楼主(2013-03-19):
一台ABB的PSTB370-600-70软启动未电机时输入各项检查正常,接入1。1KW电机试机时显示输入异常,请教大家是何问题,是电机功率太小了吗?还是旁路接触器有问题?

网友A:
软启动带电流检测的,换大电机试。

网友B:
参数没调好吧?大的软启动带小电机肯定更没问题啊

楼主:
请问要调什么参数啊,是调电流的参数吗?里面好象没有电机的参数

网友C:
     PSTB系列的软启动器其电流限制可调节在2-7倍电动机额定电流,你的软启动器的工作电流是370A你接1.1KW的电动机,应该会报欠载故障,显示的符号为Wa l=Low,其设定值是0.4-1.0Ie范围。你现在的电动机根本达不到这个电流。盘路接触器故障,会有报警BP开头的。

楼主:
接上电机后显示输入失常,启动后报缺相

网友D:
电机太小,换个大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接上电机后显示输入失常,启动后报缺相

 那检查下--内部取样的电路的接线了,或者是接到控制板上的东东出问题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电机太小,换个大的。

网友F:
换个大点的电机。

网友G:
本公司专业生产各种电缆浮球,压力变送器,磁浮子,水泵启动箱,各种控制箱。联系电话:13157772277

http://anhengz.cn.alibaba.com
乐清市安恒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是浮球、变送器、压力表、液位控制、控制箱等产品专业生产加工的公司,拥有完整、科学的质量管理体系。乐清市安恒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的诚信、实力和产品质量获得业界的认可。欢迎各界朋友莅临参观、指导和业务洽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