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CP1L输入中断实例

楼主(2013-03-19):
求CP1L输入中断实例,我想用中断来定位的,如I0.0吧,怎么样实现,盼大哥求救,我的邮箱153750954@qq.com

网友A:
i0.0  应该是不能做中断的吧!   左边在主程序上边有个设置 打开  里面有个内置输入设置! 在最下面 IN0 IN1 。。。。

选择成中断 关掉 然后点左边的 程序两个字右键 插入梯形图! 在新插入的新程序上 点右键属性!  通用里面有个下拉菜单选择中断程序140 141 142 143 144 145 对应的是中断1 2 3 4 5 6  这个140是不是中断一我忘记了!   输入点应该是

I0.04 ~~I0.09

网友A:
我 写了个空的中断发给你了!

网友A:
中断允许指令是 msks

网友B:
名   称:

群   号:309815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