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Q系列PLC一个工程下有很多程序

楼主(2013-03-19):
自己平时也用三菱q系列plc,但编程时一般就写一个程序,前两天读外国人的程序发现一个工程下包含很多程序文件,这种编程方式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地方吗,比如程序执行的次序,指针的调用,以及软元件的使用,有没有关于这种编程方式的详细说明啊。

网友A:
没有在Q系列上做过。

多个程序之间可能存在数据的共享,所以GD方面的数据可能需要考虑,其他软元件也是全局的,所以避免有冲突。

楼主:
网上查不到相关说明,感觉这种模式挺好的,尤其是大系统。哪位同行有相关经验,分享下啊,我同事说他见到韩国人的加工中心周边设备程序就是这么编的。

网友B:
我一直都有在用Q系列的,Q系列可以建立多支program,以方便程序的编辑,也好团队分工进行编辑;比如一个人专门负责编辑伺服的动作,一个人专门负责主流程的编辑,一个人专门写资料数据设备之间的交握。。。。然后组合成一个整体。也方便阅读。各支程序的元件地址是通用的,不能相互冲突

想沟通切磋可加QQ81291115

网友C:
设备是由几块组成的,如我公司的设备程序由拉丝炉,冷冻机,牵引部,报警,FA等组成的,当然这几块程序编在一起也可以的,但分开编写比较清晰,出问题查找也方便。

网友D:
分“工段”编的,执行的时候,还是从上到下。

网友E:
在写Q的程序时我很喜欢分开几个program来写,main和其它分开,例如I、P之类,这样比较直观,那些只需开机扫描一次的程序段扔进一个program里,在设置里设置只执行一次,这样节省了整体运行时间。当然相关的程序段要设置。

网友F:
主要是比较直观,用最简洁的字符表达一段程序控制的内容,方便查对,不影响软元件的使用.当然在“PLC参数---程序”里的执行类型里有多种方式选择,根据需要来选吧!程序名是先要进行注册的!

但有个问题我一直没弄明白,程序段名称用中文标注时,如“泵浦”,“阀门”等,PLC在运行中CPU会出现偶尔闪红灯的情况,检查了程序内存,没有超过,复位送电上去又没问题!换成英文传上去就没有出现这样的问题,一直在正常运行. 有碰到同样情况的朋友没?

楼主:
引用 网友E:
在写Q的程序时我很喜欢分开几个program来写,ma...

 恩,确实是个好思路,最近我们也在干一个工程,一套PLC控制3个分立的功能单元,我打算我们三个人每人写一个程序,试试这种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D:
分“工段”编的,执行的时候,还是从上到下。

 omron的工段方式很直接,不过手头韩国人的Q程序是这样的,一个大概上万步的程序,用P分了很多段(p没有按照指针的方式使用,程序段结尾没有RET,整个程序中没有调用指令)。

网友G(2013-10-20):
引用 网友D:
分“工段”编的,执行的时候,还是从上到下。

 请说明具体以一些,可以么

网友H(2015-04-25):
楼主能发这类多任务的程序样例给我学习下吗

网友I(2018-04-14):
感谢楼主,辛苦了。下来学习学习。

网友J:
进来学习学习了,非常感谢楼主

网友K(2018-07-27):
在写Q的程序时我很喜欢分开几个program来写,main和其它分开,例如I、P之类,这样比较直观,那些只需开机扫描一次的程序段扔进一个program里,在设置里设置只执行一次,这样节省了整体运行时间。当然相关的程序段要设置

网友L:
这就是模版的重要性,不管日后你的设备如何扩展,只要简单修改修改就可以使用了!!国外的程序基本都是标准化的

网友M:
我也很想知道怎么弄得

网友N(2020-03-29):
将研究院研究员就已经

网友O(2020-07-06):
2020-07-06_052854.png像这样吗?分的比较细,好修改

网友P:
打算大苏打阿松大

网友Q(2025-02-08):
像这种多段程序执行顺序是怎么样的呢,如果想更改执行顺序需要怎么做,求大佬解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