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VFD-M参数如何下载到面板

楼主(2013-03-19):
新手请教:我有一台台达变频器VFD-M ,显示GFF,想恢复出厂设置,或换个新的,但原有参数如何下载到面板,面板如何上传到新的变频,没有在手册上看到如何操作,向各位前辈高手请教下!

网友A:
台达变频器是不能用面板上传和下载参数的,只能通过通讯来完成。如果没有通讯的话,建议将参数和说明书对照一下看哪些参数被修改过,然后手动设置到新机器里面。www.sinodrie.com

网友B:
GFF一般为传感器故障,将传感器 输出脚 和 0点 短接,应该可以解除这个故障,然后查看相关参数

楼主:
谢谢两位,明天上班,按两位说的方法,再试下!

网友C:
通讯也可以,但需要电脑和485通讯线,去电通下个VFDSoft。直接读出来,然后再下载到新的驱动器中去。建议将参数记录下来,在手动输到另外的上面去;M的一般使用在简单场合,所以参数设定都不会复杂的,看用的什么功能,再看相关参数,记录下来。

楼主:
请问485通讯线可以自己做吗?这台变频带的电机工作要求不高,参数应该是不复杂的,明天记录下来先!

网友D:
485通讯线可以做的,不就是电话线嘛。。。

网友E:
台达有专门用于复制参数的东西

网友F:
台达有专门的接口模块,我刚买过一个,外形类似U盘,一头插USB,一头是RJ,

直接通讯读写参数,很方便

网友G(2013-07-05):
引用 网友F:
台达有专门的接口模块,我刚买过一个,外形类似U盘,一头...

这个模块型号是什么啊,就是类似PU模块的这个。直接读写参数的

网友H:
用VFD-SOFT软件+IFD6500将台达所有变频器的参数复制到电脑上,然后可以下载到机器上。还可以用EXL表格的方式记录下来。

网友I(2013-08-09):
不能下载,面板没有单片机。

网友J:
更换面板是不要调节里面的参数的。